[维修求助]
iphone6 1.8v电压短路 能用电池烧吗?

楼主(2017-12-18):
iphone6   1.8v电压短路   能用电池烧吗?

网友:
不可以的,烧鸡电池会把1v8烧断的。板层有可能烧坏,建议用可调电源调成1v7左右单独对这路的供电短路的地方加点试一下,熏上松香’

网友A:
一般不建议超过这条线路最大的电压,但是看到同行用电池直接烧这条线路。  不过这条线路短路1.8V估计很难烧出来。

网友:
把电源表调到1.8V再烧吧,或者直接触发看看哪里温度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建议超过这条线路最大的电压,但是看到同行用电池直接烧这条线路。  不过这条线路短路1.8V估计很难烧 ...

都是大神,找个大神带带我,学点东西,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