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思路?、、

楼主(2017-12-18):
本人小白一枚,对CPU管理芯片是时序不太清楚,有哪位高手帮忙讲解一下,

网友:
顺序是先查那个再查那个??????

网友:
u供电和 其他PWM供电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简单说你这个除了查芯片的供电等条件外 需要查下VID相关配置 之后才有UGATE,LGATE

网友:
第一芯片供电是必须的二是开关en脚要有电压 三是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