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带螺丝柱,哪个是管触摸的?

楼主(2017-12-18):
6带螺丝柱,哪个是管触摸的?显示指纹都正常,座子阻值也正常,黑白触摸供电都正常。来的时候客户说螺丝弄错了,
指纹

网友:
这个点是显示和触摸同步信号,断线会造成无触摸。

网友:
好像是左边的触摸右边的显示,螺丝孔飞线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