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的戴尔M5110两处维修。

楼主(2017-12-18):
客户拿过来说自己清灰时不小心从桌子上摔下来后就不开机了。接过机器上电正常触发到1A左右,无跳变,不掉电,心里一喜多半是内存摔松了。打发走客户后插拔内存还是不行,换槽插还是不行。眉头一皱发现事情并不简单。拆机量全板电压(所有大小电感和二级电压都正常,有点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都正常。拿出示波器测BIOS1,2,5,6脚有波形说明CPU已经开始工作了。

继续测内存槽202,200脚波形。无波,追查发现内存和桥直接由一个0欧的排阻相连,而板子上这个排阻已经没了,也不知道是客户清灰弄掉了还是摔地上磕掉了。直接用锡连上。

然后直接在这坨锡上抓波,已经有了时钟和数据波了。

此时的电流2A多,有跳变,接屏幕已经亮机。于是准备装机还给客户,但是装完后测试发现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机后就不能再开了,要断电几分钟才能再亮。这什么情况,于是又拆机刷了个bios还是一样,但是不亮机的时候测内存槽上面波形也是有的,说明已经跑码过了内存。想着可能是显卡摔虚焊了不稳定,但是天冷了,人也懒了不想干bga。那就继续跑跑图吧,既然内存有波了那就再测一下屏接口EDID吧。

亮机的时候能测到波形,不亮机的时候没有波

继续追查一下,发现来到了一个陌生芯片处(对我来说挺陌生的)。

迅维论坛一查原来是LVDS的转换芯片,这个板子是CPU通过这个芯片转换出EDID信号来读取屏幕开机的,还好没干显卡(我猜的,不知道对不对,希望有大佬分析一下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量了一下那些供电脚都是3.3V,12脚复位也是3.3v,3,4,6,7,脚是和CPU通讯的中间隔了电容,量电容两端阻值也有300多,应该是正常的吧。

既然这样,那问题应该就出在CPU或者这个芯片上面,先挑简单的换个U测试一下,还是一样。那就料板上找个芯片换上。

换完后果然好了,反复开机关机都没问题,随机开关机测试了一天都没问题了。

最后说一句我发现我跟内存SMBUS信号真是有缘,不管笔记本还是台式机这个地方都修了好多。尤其是华硕的台式机主板,给我赚了不少

网友:
后面那个P管,就是通病引起,长时间通电大电流烧掉的

网友:
那问题应该就出在CPU或者这个芯片上面,先挑简单的换个U测试一下,还是一样。那就料板上找个芯片换上,这一句我不明白

网友:
楼主当时没试外接显示器吗?  如果说是LVDS 的转换问题。外接应该亮才是正常的!

网友:
示波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楼主好技术

网友:
有示波器方便点,只是我还不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