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1808s打印复印都是白纸!!!

楼主(2017-12-18):
如题。请教高手!!!!!!!!!分析下问题

网友:
夏普1808s打印复印都是白纸,一般多是激光器坏了。

网友A:
激光器正常吗。。。。。。。。。。。。。。。。。。。。。。。。。。。。。。。

网友:
搞了几天了!!!!!!!!!激光器换了,鼓架换了,高压板换了,!!!!!还是白纸,我的天啊。来人指点一下救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器正常吗。。。。。。。。。。。。。。。。。。。。。。。。。。。。。。。

激光器换了。不可能两个都坏的吧。。。。。那也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