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技嘉a55m-ds2主板不跑码修复

楼主(2017-12-18):
触发能上电,不跑吗

上万用表查内存供电没有,

上管d级有5v电压,控制及没有电压。

pwm供电芯片是rt8120d.有供电12v和开启1.37v。上下管没有控制电压。换rt8120d

换好后内存电压1.5v出来了,还是不跑吗
内存,桥,总线,pll2.5v都有,cpu供电没有。

cpu拔凉的。。。

先打个值把,看看cpu管有没有坏的,,打直全正常,没办法查cpu供电的条件。先查供电,,12v没有来,查这个电阻两端都没12v.再往前找,12v插座下面连接一个贴片电容,量了也没有电压,电容也没有问题,没办法换个电源,12v来了,上cpu跑马好了,是我这个电源接触不良。一直在用的

手机发帖不能付图纸点位图

网友:
修的很好,祝楼主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技嘉主板寿命长,稳定性好一些。
其他的各种奇葩问题,高的头疼

网友:
好贴,楼主赚钱啊。谢谢分享宝贵建议。

网友:
最后还是LZ的电源问题。。。修主板还是要用个好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