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4系列,双桥,复位有了,不跑码,干南桥还是北桥?

楼主(2017-12-18):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PU复位也有,该查的都查了。
故障现象是:内存SM无动作。也就是不跑码。
这种情况你们是先干南桥还是先干北桥?
我觉得应该先干北桥

网友:
故障现象是:内存SM无动作。也就是不跑码?

网友:
我觉得也是应该干北桥

网友:
先查各个供电,都正常的话刷BIOS试试看

网友A:
用风枪吹吹先试试就知道了。
。。。。。。。。。。。。。

网友:
smb都没有,肯定先干南桥了。再说南桥植株容易点

网友:
对于这个DELL板,应先做IBM才对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干南桥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分享分享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吹先试试就知道了。
。。。。。。。。。。。。。

用多少度吹?吹多久?

网友:
预热过有没有,如果没预热就是一下,

网友:
dell1088吗,先敢北桥,这个机器记得北桥哎虚焊呢

网友:
IBM南桥换一个有惊喜....................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一下试试                                  。

网友:
可以先用风枪吹下南桥试试        。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分享分享呗、

网友:
你先看看LPC还有动作哦,不过这机器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都不要干,先用风枪加热下北桥看看能不能好。能好再干北桥

网友:
现在要查LPC 了呀,兄弟

网友:
现在要查LPC 了呀,兄弟 ,,,

网友:
以前不是都说要先南后北
不过南侨一般都是要换一颗喔
助焊或重植球没用的

网友:
应该先干南桥。我有两块盈通A785G,不跑码也无显示,只有风枪,在想着应该怎么干南桥。有师傅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