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30不开机 秒杀

楼主(2017-12-18):
时间:2017.12.16
地点: 西安市户县XX镇
型号:联想L430
板号没注意   没下载图纸就没有看

正在研究打印机 来了一个客户提了台笔记本说不开机。一看到Thinkpad系列真心懒得动手  拆机麻烦,这款还可以
上可调 电流4A 打表。拆开看看   客户说之前修过,换过2个芯片  我问换的什么芯片  ,他说不清 就说花了350,拆开后看到显卡颗粒有被做过。
小后盖下面有几个电阻 歪七咧八的躺着,以为是掉件  扣不动  不管。看到了铁壳MOS心里有点慌,没换过。

简单测量 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基本正常(当然公共点对地0是意料之中的)基本排除高价损坏,为了保险让客户给内存 CPU 硬盘做标记了。然后留下联系方式等结果。

细心的大神们肯定看到问题了,要么就是我像素不够  哈哈

那个电容裂开了,而且是大贴片电容 肯定是接19V的,测量 完全短路

一烙铁翘起来,保佑啊  不要铁壳也给干死了。哈哈  阻值恢复了。

拆下来的电容   就是换你了。找了个电容换上去

上可调  待机正常(或者是有点点高吧  无视)

开机  LOGO出来了

进系统 声音网络 都正常    烧鸡2天没问题(1天5个小时左右)

第一次遇到这么明显的故障。这个月运气还不错    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A:
一般看到大电流就特心宽!哈哈哈

网友B:
大短啊,看到这个真爽啊

网友C:
运气不错啊。老板 。。。。。这种故障钱每天来一台 人的一天精神就是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气不错啊。老板 。。。。。这种故障钱每天来一台 人的一天精神就是爽

是啊  天不尽人意啊。哈哈 知足常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短啊,看到这个真爽啊

弱弱问一下  铁壳 MOS 用风枪很容易吹报废吗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看到大电流就特心宽!哈哈哈

当时都不想拆 直接打发走完事,但是还是测量下 免得高价坏了到时候扯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下  铁壳 MOS 用风枪很容易吹报废吗

直接 改成 普通MOS管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接 改成 普通MOS管   。。。。。。。。。。。。。。。。。。。。。。。。

下次拿个报废的拆拆 看看下面焊盘样子如何

网友E:
干维修,经常遇到一些惊喜,这样的钱还是挺好转的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弱弱问一下  铁壳 MOS 用风枪很容易吹报废吗

没有的吧。不过铁壳也只有风枪才能吹下来的啦。坏的话一般都是换回铁管,也试过改成8脚的管子,都没啥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下次拿个报废的拆拆 看看下面焊盘样子如何

焊过几个  没改普通的快   还不容易出问题 上次换铁壳 一直蓝屏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恭喜了。谢谢分享。

网友G:
这才叫秒杀!!楼主你修这本本一般报价多少钱啊,

网友H:
关键是上家是怎么修的? 这都没看见?

网友I:
修机有时思维进入死胡同出不来,放一放运气来了就是一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维修,经常遇到一些惊喜,这样的钱还是挺好转的e

是的  多一点惊喜,多一点人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才叫秒杀!!楼主你修这本本一般报价多少钱啊,

150  报价180,客户说上次350都修 这次太便宜人家会笑话我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机有时思维进入死胡同出不来,放一放运气来了就是一秒杀。。。

是的  我以前修不出来就报废,现在修不出来  先放着  说不定灵感就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焊过几个  没改普通的快   还不容易出问题 上次换铁壳 一直蓝屏

改普通的稳定性如何   我一般换MOS  就看电压电流  一般下管电流都是最低30多A的  上管10几A,我尽量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键是上家是怎么修的? 这都没看见?

之前是显卡问题  显卡显存都干过,人家用了3个月才坏了 过保了

网友:
这个问题挺简单的

网友J:
技术积累的不错,很用心。为了保险让客户给内存 CPU 硬盘做标记了。然后留下联系方式等结果。【这句值得学习】防人之心不可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改普通的稳定性如何   我一般换MOS  就看电压电流  一般下管电流都是最低30多A的  上管10几A,我尽量找大 ...

没返修   我都是拆CPU供电 下官

网友:
秒了 钱到手了  短路 电容问题 个人最喜欢搞了

网友:
还是通病惹的祸,一看到铁壳就是重点怀疑对象

网友:
分享人的最美丽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技术积累的不错,很用心。为了保险让客户给内存 CPU 硬盘做标记了。然后留下联系方式等结果。【这句值得学 ...

之前遇到过进水笔记本 CPU短路了  内存也烧坏了  硬盘也不识别,客户还在跟前都很难相信  所以自己也引以为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返修   我都是拆CPU供电 下官

我现在收到报废的笔记本 把MOS和芯片都拆了 在当废品处理   小镇上 等快递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