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尝试过显卡显存升级的案例,例如2G显存升到4G的

楼主(2017-12-18):
下面图是以影驰GeForce GTX 760黑将2G版本为例看背面,本来是2G的,但有空的显存位置,这个卡有个4G版本的,想法是这样,能否加上显存,刷入4G版本显卡的BIOS来实现显存升级?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和数据,手机手机升级一样的。
需要读取和编程稳

网友A:
绝对可以,我试过的。。bios刷好就行

网友:
单纯加显存芯片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可以,我试过的。。bios刷好就行

实力派啊,多谢指点,真心想尝试下升级显存

网友:
不一定,看板上的显存供电跟排阻有无缩水。

网友B:
我有试过  可以的  不过有些显卡只是有空位 而缺少很多零件 加上去也没用 尤其是V星的显卡 加了白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试过  可以的  不过有些显卡只是有空位 而缺少很多零件 加上去也没用 尤其是V星的显卡 加了白加

是,所以不是所有显卡都可以加,要特定的显卡,这个需要实践才能知道的。最近发现有些空的显存位是不能加的,这个与显存颗粒有关。例如,本来一块卡没有显存空位的,后来改用另一种高容量的显存,所以就有显存空位的存在,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确实有高显存卡的版本。

网友:
插个眼,帮顶下,,另外我需要
战神Z7-SP5D1的工厂版BIOS,有的发我下,谢谢啦170754097@qq.com

网友:
如果要加显存,需要准备一样的闪存芯片、bios、喝准备焊接好显存旁边的小电阻。而且有一些加了也没用,因为他们的电路并在一起的,还要换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