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板号: CIG41S V1.3

楼主(2017-12-18):
客户拿来是跑码不显,刷了桥BIOS之后待机变高,不触发,通电还有叽叽叽叽的声音,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A:
第一 要先看 BIOS有没有装反相 ,如果没有反的话 ,刷回原机器的BIOS 程序 ,看看现象和以前是否一样 ,一样的话,重新下载一个 程序 刷一下,不一样的话,看主板 取BIOS的时候 有没有 破坏到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 要先看 BIOS有没有装反相 ,如果没有反的话 ,刷回原机器的BIOS 程序 ,看看现象和以前是否一样 ,一样的 ...

找到问题了,屏那头屏线借口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