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iPad Air 会有阴阳屏问题?如何检测阴阳屏?

楼主(2017-12-18):
我于11月1号购买了iPad Air 发现是阴阳屏(也就是屏幕左边和右边颜色不一样,左边暖白色,右边冷白色)。逛了一下论坛发现好多人都是这个问题。于是果断的退货~打算买iPad mini2。想问下屏幕问题会延续到mini上吗?还有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iPad4就有这个问题。

网友:
iPad Air的显示屏主要是从LG订购的,LG的Retina屏幕有类似的问题,而原来从三星和夏普购买的屏幕则没有。但因为苹果的去三星化和夏普产能低下原因,苹果最终还是决定了向LG订货。
现在正处iPad Air的热销期,苹果肯定会为了充足的产量而选择LG屏的。等过一阵子这类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
还有,这类现象是个别发生的,毕竟Retina屏良品率较普通屏幕低,而且根据苹果的说法来看就是在不影响使用范围内的。我的iPad 4就是使用LG的屏幕的,并没有什么阴阳屏现象。如果实在担心阴阳屏,可以过一阵子再购买。

网友:
在线测试:iPhone、iPad mini、iPad Air 屏幕在线检测

网友:
据说基本都是阴阳屏...检测的话11test听说过吗?就是直接在safari输入网址http://11test.com 比较实用的检测网站

网友:
2013年苹果发布了初代iPad Air——超薄的机身和业界首款64位处理器让这台平板受到广泛的瞩目,但是随之而来的“阴阳屏”问题却如同一盆冷水泼在了所有人头上:大面积爆发的半屏发绿、发红、发黄让用户吐槽连连,即使是Retina的高分辨率也遮掩不住偏色阴阳屏带来的糟糕视觉体验。

在这之后,“阴阳屏”继续困扰着苹果:2014年的iPhone6、2015年的iPhone6s连续两代都被发现屏幕上下亮度不均,部分或全部屏幕发黄……

由此可见,“阴阳屏”并不是个别现象,而且它似乎和相关设备的成本或是定位也没有太大关系。但这就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到底是什么导致了“阴阳屏”的出现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液晶屏的工作原理开始说起。首先,液晶屏(LCD)本身是不发光的,要想让屏幕上显示出图像,就必须有光照射在屏幕上——在屏幕前面装个灯实在是太蠢了,所以一般来说光源都位于屏幕的背面,也就是所谓的“背光系统”。

在某些高端液晶显示器或是旗舰级的液晶电视中,高亮度的光源直接排列在液晶面板下方,光线穿透液晶面板直射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直下式”背光。直下式背光有很多好处:亮度高、均匀性好、色彩观感极佳、还能实现背光分区控制以增加屏幕对比度——但是,它耗电巨大、发热明显,而且会使得屏幕整体尺寸变厚变重,很显然,移动设备是无福消受“直下式背光”的。

结果就是,无论是近万元的iPad还是最便宜的“百元手机”,它们使用的都是一套被称为“侧入式”的背光设计。顾名思义,光源从屏幕的侧面射入,经过一个“导光板”将光线传递到液晶面板背部的所有角落。导光板是什么样子的?去看看曲奇饼干盒子里的油纸就知道了。很显然,比起复杂的直下式背光模组,用一张纸就能解决问题的侧入式背光要更便宜、更薄、更节能……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导光板可不像光纤,光线在其中传播的时候损失其实很大,距离一远,亮度就会下降。结果自然就很明显:离光源近的地方和离光源远的地方,亮度差异就这么出来了。

比如说,在iPad Air上,苹果废弃了iPad 4屏幕两侧都有光源的设计,仅在屏幕一侧配置了高亮度的背光光源——结果,因为平板面积较大,导光板难以顺利地将光线分布到屏幕远端,所以就会出现“一边亮一边暗”的现象。而在许多智能手机上,因为左右边框太窄,光源一般被布置在屏幕上下端,所以“阴阳屏”就就意味着屏幕“下面亮上面黑”或者“下面黑上面亮”。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明白“阴阳屏”的由来了?如果你足够机智,也许会想到:那是不是只要把屏幕四边都装上光源,就能消灭“阴阳屏”了呢?这么胡搞,首先是会增大成本,让手机边框变厚(说不定还会发热);而更关键的是,就算周边都亮起来了,屏幕的中心部位却又会相对显得黑了……比如说Kindle Oasis就是这样一个悲剧。

总结一下的话,那就是只要是侧入式背光,就一定会出现屏幕亮度不均匀——不均匀得肉眼都能明显看出来了,这就是所谓的“阴阳屏”了。

那么,难道就真的没有解决的办法了么?还是有的——只要用自发光的屏幕,就完全不会存在漏光、阴阳屏这样的问题了:比如说AMOLED就是如此,而且它比起侧入式背光的液晶屏幕更薄、更亮、更节能,还能弯成各种曲面,这也难怪它会被认为是显示技术的“明日之星”了。

网友:
该如何接受我的air是阴阳屏的事实,打算换机,但是希望不大,是京东买的,如果换不了我该如何接受它啊?......

网友:
我的左边是绿的…你能信?

网友:
我Air2是所谓的暖屏,但是我觉的这应该是次品屏幕,苹果公司故意把这种发红发黄的次品屏和暖屏混淆,售后还一个劲的说正常,不能退换。祖国还有讲公道话的地方吗。下图左边是我的机子,颜色不正,很黄,亮度低。在苏宁易购买的,苹果售后说是正品国行。但没质量问题。我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