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案例

楼主(2017-12-18):
iPhone6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描述:打电话送话声音小,客户已换过大音频,铃声IC,尾插。

  维修过程:拿到手先测试一下音频的其它功能,听筒、免提都正常,插上耳机通话时送话也是正常的,就是主麦克风(也就是尾插上的麦克风)送话小声。

  拆下主板后发现大音频和小音频(铃声IC)都动过,稳妥起见还是把大音频先换一个,因为有些客户就是重装一下芯片,发过来却说换过,查到最后发现是芯片坏的。

  一般都说修手机都是喜欢把芯片换了之后再查条件,因为要查信号比较麻烦,而更换小芯片的话,只要手工过关,是很快的。

  换了大音频后发现故障还是一样,就像我经常唱的歌“涛声依旧”。 送话小声基本上排除尾插和大音频外,基本上就是尾插上的LOWERMIC1_TO_CODEC_P和LOWERMIC1_TO_CODEC_N这两个主麦克风信号到大音频之间通信有问题。经常出问题的也就是C0922和C0923两个耦合电容。

iPhone6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外观上没发现什么异常,在电容通大音频这端打值是正常的(通尾插的打值是无穷大的),直接用线把这两个电容短接了,试机还是一样送话声音小。

  照以往的经验除了这两个电容外就是尾插通往基带的PP_GPIO0、PP_GPIO2、PP_GPIO3、PP_GPIO4这四个信号和PP_BB_VDD_2V7这组供电,4个信号话直接在尾插接口上打值450左右,供电打值650左右。

iPhone6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打值没发现异常。这就怪了,怀疑尾插有问题(虽然客户换过但是你懂的……),直接换了一个后壳总成测试。

  结果竟然好了!!!这里有三个感叹号是表示我激动的心情。三两下把客户的尾插换掉,装上主板一测,还是送话声音小。换回试机总成又是正常的。看了下原理图,突然灵光一闪,后壳总成上还有一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是在开机排线上的,把主板装回原机总成后,不插开机排线,用镊子开机,终于正常了。

iPhone6送话声音小故障维修

  总结:修到的客户机太小了,考虑问题判断故障的时候很少往外设上想。此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故障,开机排线上的副麦克风坏引起送话小声。上家和我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以后遇到功能性故障,最好是用试机总成测试。

本案例由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提供

网友:
先排除外设

网友:
换尾插无用就应该考虑降噪麦克风

网友:
迅维快修的大师就是有水平,两下子就把问题找出来了!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还是先用试机总成

网友:
小声 都是 先测试 尾插跟 降噪麦克风的

网友:
开机排线上的副麦很少会坏所以很少有人会想到这块上

网友:
维修过程中遇到瓶颈就要脑洞大开

网友:
客人讲的话 不可以信

网友:
副麦克风在哪?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以后好少走弯路,支持!!!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是换尾插排一样问题 换开机排修好的吗?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以后好少走弯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