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暗屏

楼主(2017-12-18):
有一台T430暗屏,换屏故障依旧,测屏接口35-38无电压,经查VBL20电压为0,查来源为VINT20经F7保险而来,后查得保险坏,换后故障修复。

网友:
呵呵这种现象机器很多 ,我也经常遇见过 ,不知道为什么 ,THINK 机器 主板保险烧掉后 ,经常烧坏 ,都已经遇见好几台了 ,最后都是 把屏一起给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