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保护隔离不过维修

楼主(2017-12-18):
一直没什么空发帖,偶尔在论坛下点图纸,可怜我的下载分越来越少今天修完台机子顺便发出来。图片没怎么拍,大家凑合看看。上午店里来了一个大学妹子说电脑黑屏了插电也没灯,上可调电源待机为零,留机报价让她晚点来拿。联想G50-80经典的仁宝代工,无待机电流,测公共点无19V,测隔离管保护隔离不过,
管子是P沟的MOS g脚19多V明显不对,再测PQ301击穿,更换后g脚还是19V,打下公共点电阻,不到100欧,看来后面有玩意烧了,焊上两根线3V电压烧,烧到显卡那部分烫,用松香熏了下终于查出罪魁祸首,独显的一颗供电管子短路了

跟换后阻值正常,可是还是没过保护隔离,控制脚还是高电平,以为另外一个管子也烧了,换后故障依旧,看充电芯片是bq24737,查PACIN为0V,要想pQ302控制脚拉低必须PQ307B导通,PQ307B是N管,导通需要一个高电平,

查PACIN条件,发现BQ24737-VDD无电压,

果断换一个bq737后有待机了,按下开关触发直接亮机

附上一张亮机图,至此维修结束

网友:
仁宝的隔离保护是做的很经典的,只要主板上有短路,它都没有公共点

网友:
学习了,谢谢老司机分享!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问题还算比较简单的,,捡钱拉楼主。。

网友:
楼主修的很经典的仁宝短路故障,写的很详细,值得我们学习,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老司机赞一个..............................

网友:
保护隔离也有比较复杂的问题 楼主遇到中等的

网友:
谢谢大师分享,学习       保护隔离也有比较复杂的问题 楼主遇到中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