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V REV2.0

楼主(2017-12-18):
开机转下停,可以再开。     就是没有CPU电压,CPU供电芯片第9脚EN都有电压出来。IO125脚2.0V也正常。  没有短路。这种是什么问题?

网友:
IO124脚电压2.0是否也正常

网友:
也可以刷个BIOS先

网友:
B75 可以常识啊干一下桥  虚汗还是有的

网友:
技嘉B75主板修了不下千片,桥坏的几率极小

网友:
看那个PLL1.8正常不,VBOOT的三极管去掉看看CPU供电正常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