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6S 7P 刷机可以通过,但开机不进系统求助!

楼主(2017-12-18):
以前遇到过两台6S系列的机器,刷机,什么都可以通过。但是就是开机进不了系统。开机了连电脑后显示已经进系统里面了。但屏上一直是一个苹果。
进不到桌面。7代有人说是L1805 但我遇到的换了这个电感也不行  7代 7P也遇到两台。但都没搞定。

图上这个电感换了还是不行。。。。

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7  也是一样的现象,有没有大神说说

网友A:
我遇到一台苹果6跟你的故障一样,wifi坏了。

网友B:
好像有这个通病,遇到了也没解决,退机了

网友:
通病等待解决方案,已备用备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苹果6跟你的故障一样,wifi坏了。

不是WIFI 。我有一台给同行修好了。但人家没告诉我怎么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这个通病,遇到了也没解决,退机了

我有一台同行修好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板子没看出来动了哪里。无语。还是不知道修了哪里

网友:
不是CPU 不是电感,不是USB不是WIFI。我只知道不是这些。但不知道是哪个问题。

网友D:
这个 第一个 先排除硬盘 。绕后就是  音频部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 第一个 先排除硬盘 。绕后就是  音频部分了。

音频也会导致刷机过不进系统????正常前面几代6S及6代直接拆了大小音频都开机的。7代难道音频也会出现卡LOGO 。音频我拆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E:
这个是通病,我已经搞好了几十台,就像iphone6plus一样是主板断线了。

网友:
BGA搞起,一个个试           吧

网友:
我遇到一个7P也是刷机能走完,刚进系统马上重启,完全无解,WiFi拆了,大音频拆了,USB控制管换了,都没用

网友:
这个好像从5s时候就有吧,我以前遇到过,没修好,是5s

网友:
之前修过一例6SP是L2080电感松动导致的开机卡白苹果,刷机也可以过,就是进不去系统,联机提示已经进系统了

网友F:
U3101   重装看看   重装看看撒。。

网友G:
遇到过几台 都是CPU附近的电感虚焊  你可以查看一下CPU附近的电感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多想大佬学习

xpbzd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7代开始验证的东西多了,加密的东西多了

网友:
路过。。看大神。。。解锁。。。学习学习

网友:
还没遇到过,看大神支招。学习经验。

网友: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主板断线,电感松动?音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通病,我已经搞好了几十台,就像iphone6plus一样是主板断线了。

哪个地方断线;、??? 什么位置 ?

网友:
引用 网友F:
U3101   重装看看   重装看看撒。。

你的意思大音频引起的。6S之前都直接拆了都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遇到过几台 都是CPU附近的电感虚焊  你可以查看一下CPU附近的电感

具体是哪个???位号是多少???

网友:
积分太难弄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有一个和你故障一样的,是摔得,CPU各路供电正常,硬盘换了也不行,最后换电源搞定

网友:
希望有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顶起啦

网友:
十有八九是电源  换了试试看。。。。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一台,无从下手啊,重植了不行就退机了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7代刷机可以过但是第二个进度条不出一直卡白苹果  是大音频有问题

网友:
请问大家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换了大音频还是没有,大侠们哪位修好了能说下稿哪里能搞好呢?

网友:
怎么收藏这个文章 下次有经验来分享一下

网友:
搞定了               没有啊     什么问题

网友:
试试蓝牙地址和wifi地址,有时候蓝牙和wifi地址不对也会刷机成功但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定屏 一般是R0901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个地方断线;、??? 什么位置 ?

你这个不是看了 没看出来修了哪里  肯定不是主板断线了

网友:
7代7P 会不会是基带CPU 虚焊呀?

网友:
插指纹了没   看看是不是指纹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字库坏了,或者是又断线的

网友:
到底是哪引起的问题,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我遇到过小7  这种问题 是CPU上面的大电感断了 这种故障摔的机器出现的多

网友:
看了一个帖子貌似需要都装上才可以开机吧

网友:
我的7,基带S2.345都出正常电压,就是一刷机,闪一下进度条,就立马报4013.有谁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的可能是自己升级系统把基带烧了

网友:
很多人  不会分享的    我也遇到给  同行  他搞定了   带着玩笑问过  他给了我一个白眼

网友:
哪位搞好了分享一下想学习想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同行修好了。我仔细看了一下板子没看出来动了哪里。无语。还是不知道修了哪里

那就肯定是小元件的问题,CPU哪一路供电吧

网友:
修好没有啊             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修这种板太费时间了,搞一下要测几个小时。

网友:
修手机好不好学啊。也想去学下修手机

网友:
感谢分享,先收藏起来,以后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WIFI 。我有一台给同行修好了。但人家没告诉我怎么修的。

那肯定不告诉你啊,告诉你人家拿什么吃饭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WIFI 。我有一台给同行修好了。但人家没告诉我怎么修的。

所以说还是迅维的各位老铁好啊,技术又好又愿意分享,

网友(2018-01-17):
肯定不是大音频,我试过不是,大音频损坏或者不装会卡顿,可以更换基带电源试试,基带电源会导致白苹果重启

网友:
这是干嘛呢,我作为小白还能说啥,早知道不给你评价了,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