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哪位兄弟现有HP OMNI 100 PC一体机的进来看下。帮帮忙

楼主(2017-12-18):
  机子有芯片烧坏了,由于没图没点位。所以请论坛的兄弟们帮忙下 图片 箭头 的那个是什么型号。解决问题定加分。帮帮忙

网友:
去年遇到过这个机器, 可惜没有拍照片, 这种板很薄的了,

网友:
Mos吧,双nmos那种,电压电流差不多就行。

网友:
如果3脚是接电感的话就是它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 但不是这个。上面还可以看到rt两字

网友:
看下有没跟大旁边的大电感相连的,有可能是场管!

网友:
符号是pu应该是一个线性转换,但不是场管

网友:
有这机子的兄弟  帮帮忙

网友:
换T BAO 上面有的,,像是线性转换

网友:
换T BAO 上面有的,,像是线性转换

蔡杰赢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你好  你的机器还在维修吗  我正在修这机器  管子型号是 RT8250  看到请回复  我也需要你帮忙 麻烦量一个电阻

网友:
找个图纸看下,看看有代用的没,就可以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强行开启,改电路,看图学文,现在一共就三种无线网卡接口

蔡杰赢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个图纸不好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