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怎么刷啊?

楼主(2017-12-18):
主板bios怎么刷啊?有需要刷的软件吗

网友:
不只要软件还要硬件,还要人,像我这样的壮汉

网友:
要是需要硬刷 需要有编程器的   没有操作过就找专业维修人员吧

网友:
如果常刷的话就买一台编程器吧,反正现在不贵。
不常刷的话还是让别人搞比较划算。

网友:
可以在系统里面刷百度下  可以拆下来刷也可以在板是通电接spi1接口到烧录卡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