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2013款 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7-12-18):
a1466 2013 装苹果系统当白苹果进度条几乎不动,,装w10可以  ,后来补焊cpu ok

网友:
简单一句话 不好查不好修的故障   ……下次可以详细写下维修流程

网友:
win10对处理器兼容性,感觉好一些?
win10容错性比较高?硬件配置什么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