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70报0177错

楼主(2017-12-18):
今天修个E570,本来可以显示的,但是电源线接反了,通电把EC IT8586烧了。我就把另外一个E570的ec取下来,备份了程序。然后找了个新的IT8586刷进去,显示了。可是,现在就报0177错,然后关机。不知道怎么修了,我现在提供备份的ec程序上来。希望有人能修到,能用上。然后看看会不会也出现我这情况。希望下载后用上的人把具体情况发上来,现在的IBM太难搞了。尤其是涉及密码芯片的。

NM-A831 EC BF.rar

IT8586

网友:
我遇到联想S3 YOGA14  0177报错   也不知道 如何啊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下这个IO怎么刷对应的脚位是哪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请教你一下这个IO怎么刷对应的脚位是哪些

买了座子,离线刷的。淘宝上有,你搜

网友:
问题解决,这个E570,有两个版本,rev 0.2  0.4两个,我这个版本是REV 0.4的。请各位下载看清楚自己的版本号

网友B(2018-05-16):
ec烧了买了剪版的焊上出现和你的一样现象 UUID RFID 各种串码报错为空  刷了几个bios不行 请问如何看版本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烧了买了剪版的焊上出现和你的一样现象 UUID RFID 各种串码报错为空  刷了几个bios不行 请问如何看版本号 ...

那个错是写在EC里面的,跟你刷8M的bios没有用。这机子要看REV。剪板的EC要看REV小型号也要对的上

网友C:
楼主,附件的ec版本是多少,我也在弄这个机器,显示logo关机,你有2.0版本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附件的ec版本是多少,我也在弄这个机器,显示logo关机,你有2.0版本的吗

没有:):)我的上面有写没有:):):):):)我的上面有写没有:):):):):)我的上面有写

网友(2020-05-11):
这个版还有R:3.0版本的哦,今天有一台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