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7-12-18):
索尼笔记本,版号MBX-237 REV1.2,同行拿过来修,通电0.03A不触发,拆机,一番检查之后故障点是磁感应开关坏,换好后开机正常使用,关机后1秒钟又重启,刷BIOS,换EC,换桥,拆网卡,故障依旧,有图纸无点位等于没有,板上一个零件料号也没有,求助给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检查 WAKE  。。。。。。。。。。。。

3.3V.................................................

网友:
这种情况建议多刷几款bios,总有一种适合你!

网友B:
软关机  这样吧   长按关机呢?   有时候 不一定 下载的BIOS能行  尝试一下 合成的BIOS

网友:
                      这个BIOS真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关机  这样吧   长按关机呢?   有时候 不一定 下载的BIOS能行  尝试一下 合成的BIOS

长按关机也会重启....................

网友C:
估计还是跟BIOS关系比较大  在找几个版本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还是跟BIOS关系比较大  在找几个版本刷下试试

刷了3个版本一样....................

网友:
长按关机也会重启....................

网友:
唤醒信号

网友D:
南桥换过了吗,很多关机变重启时南桥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换过了吗,很多关机变重启时南桥引起的

换过了...........................................

网友E:
看看开机开关到EC的小电路有没有小小MOS管不良导致呢?我有修过一台联想B460也是这样的故障。大件的都换了还是不好,后来才查出来是一个小管不稳定搞的鬼。这种机器只能慢慢查了

网友:
查查网络唤醒信号 拆网卡 RTC电路 BIOS ec 桥 开关 上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开机开关到EC的小电路有没有小小MOS管不良导致呢?我有修过一台联想B460也是这样的故障。大件的都换了还 ...

试过了,把EC触发脚挑起也会重启

网友F:
查一下BIOS,不是就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一下BIOS,不是就换南桥吧

BIOS刷过,桥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 WAKE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