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小白头次上手故障板,不显示,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7-12-18):
我是171128号来到迅维,从开始的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修好一块主板。
刚来的时候一直在练习焊接,眼睛都看花了。吹个电源,让我怀疑人生。
cpu爆了,大短了,背光爆了。显示坏了。。而且自己还不知道到底问题在哪里。
也看不到自己的进步。今天才发现了自己的进步,张老师的一个月手工培训不是白教的。
加上二期老师的强化跟徐老师理论的学习我才能修好这块板子,感觉自己进步最大的就是在二期。
二期的万老师是真的很有耐心很负责。感谢老师!
                   现在开始分享我的小白经验
     以下主要的还是手工。因为就在CPU家门口做事。别打扰到它
     维修时可能拍的比较少。
拿到老师给我的故障板,看外观无异常,接电无漏电,触发能开机。

当然按老师的套路你高兴的太早了。。问题来了。不显示,无背光。
那么故障就锁定在了cpu上方的 U1501   U1502
故障锁定就动手了。拆开屏蔽罩,发现缺失元件。

将电容全部补全,因为不补全部分线路过不了,测量不准。留U1501  U1502  打值

一个一个来先修不显示。接电扣屏开机测量D1主供电4V    C2复位1V8   C3开启信号1V8

全部正常二话不说,装上U1501测量+-5.7  A3   E3

测量正常,有+-5.7说明U1501已经在工作,
紧接着就是背光U1502了。原则上差不多。就测量供电跟I2C0总线,在此我就跳过了。正常就装上背光,问题来了,主供电不升压。依旧4V。跑了电路图,故障范围缩小在

电感L1503 二极管D1501  背光本身U1502  因为背光是新换的所以考虑L1530

我选择先动升压电感这个东西不好拆,按照张老师教的方法直接老虎钳暴力解决。在从废板上高温取下一个装上去。扣屏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
纠正一下,背光电杆是1503不是1530,你打错字了

网友A:
真厉害 。 也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不行到时候

网友:
“我是17年11月28号来到迅维,从开始的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修好一块主板。”

迅维的好老师,必然教出好的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 。 也不知道我这样的行不行到时候

注意温度,注意时间,注意风向,优先找好下刀点,学学万老师。。。。我也学万老师开始用400以上的高温拆东西了

网友(2018-02-23):
我们修手机就是三板斧,清洗,重装插件。主板是不敢乱吹的,因为芯片都是封胶的

网友(2018-03-31):
老师理论的学习我才能修好这块板子,感觉自己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