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时代,电视机与显示器的异同

楼主(2017-12-18):
笔者在论坛上卖电视机,经常有坛友询问能不能用电视机做显示器

,毕竟大尺寸的电视机比显示器便宜太多了。本人才疏学浅,就班门弄斧的说说液晶电视机与液晶显示器的异同吧,本文只讨论主流产品,特别高端的和特别低端的不在讨论之列。
         一、硬件篇
        1、液晶面板:本人认为,液晶电视机和液晶显示器所采用的液晶面板是相同的,当然一般相同尺寸下电视机的分辨率可能没有显示器高,这个是因为电视机主要用于远距离观看,分辨率太高也是做无用功,没有必要。
         2、背光系统:原理、结构两者基本一致,但无论是ccfl还是直射式led或是侧射式led,电视机的亮度一般会高于显示器,但是显示器的背光均匀度会好于电视机。
         3、输入端口(只讨论非智能的):电视机的一般都很丰富,有RF、AV、色差、数字射频、S端子、VGA、HDMI等等;显示器的比较少,一般有VGA、DVI、DP、HDMI等。
         4、音响系统:电视机一定有喇叭,而且会尽量做的不错,而显示器一般不会带喇叭,即使有也只是一个点缀。
         5、控制芯片:这个才是电视机与显示器的最大不同,但是要放在下面的软件篇讲解。

         二、软件篇
         我在diy电视机的时候就发现,一般同尺寸液晶面板的驱动板,显示器的要比电视机的贵很多。按说没有道理啊,电视机驱动板接口丰富,不但有数字接口,还要有射频接口,av接口等等,还要带音频功放,还要带红外接收,这些都是钱啊,而显示器驱动板简单的那些就一个DVI接口。

         我问过卖板的,他们就说芯片方案不同啊。
         好吧,以下本人脑补。
         电视机主要是用于远距离观看的,所以设计的时候考虑的是如何尽量的刺激我们的视觉神经。高色彩饱和度,高对比度,高亮度,这些是比较重要的指标,为了减轻处理器负担,例如灰度这些比较不重要的指标甚至会被主动丢弃一部分。
          显示器主要是用于比较近距离观看的,而且很有可能会用于长时间工作,所以设计的时候会考虑清晰度(文字显示),色彩还原(图片),反应时间(动态延时)等等。说起来很简单,就文字的清晰度来说,方案商必须研发插值算法,让低分辨率下文字显示更加清晰锐利。色彩还原这个是最难的,如何让显示器显示图片本来的颜色,这个需要整体的系统配合,比如色域,灰度、白平衡,背光均匀度等等,还要根据背光的色温功率分布设计显示方案。为了做到准确还原色彩,专业的显示器往往是天价,比王思聪的大电视贵多了

。因为显示器是近距离长时间观看,所以亮度一般不会太高。

         总结一下,如果是看视频的话,电视机可以完全替代显示器,如果是玩游戏,电视机可以部分替代,如果是文字或者图片处理的,完全不行哦。

网友:
LZ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分析的有道理                                                                              ...

哈哈    做维修做习惯了   也是凭感觉瞎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