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搞ssd diy 求指点

楼主(2017-12-18):
一块msata 128山寨一块 主控jmf605  英特尔29f32b08jcme2  主控挂了

一块金胜32g  主控jmf605  有闪存空位 好的  如图

想把128的颗粒搞到这块金胜的板子上 原有的颗粒拆了  diy一块128的 SATA

小白  求大神指点迷津  是否可行  怎么实施以及细则注意事项  感激不尽

网友A:
需要查一下主控能不能支持你的FLASH芯片,焊上去后用量产工具看能不能识别到FLASH芯片,能识别的话可以修改配置文件进行量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查一下主控能不能支持你的FLASH芯片,焊上去后用量产工具看能不能识别到FLASH芯片,能识别的话可以修改 ...

查过了  可以支持  空位直接上就行?电路上不用做什么调节?

网友:
能识别  量产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过了  可以支持  空位直接上就行?电路上不用做什么调节?

这个不一定,要看主控设计,可能不用改电路,也有可能要跳线。

网友:
查过了  可以支持  空位直接上就行?电路上不用做什么调节?

网友:
不是随便乱装的,查主控支持的芯片型号。还要找对应的开卡工具,固件等东西。不然焊上去也白焊

网友:
要重新用软件开下了 不然估计不认的!

网友:
可以的,不过不建议这中主控,速度上不去,淘宝有专卖主控板的,。可以淘宝掏个,SSD套料就行了,SSD套料板,还有转接板需要连电脑开卡的,一般淘宝掌柜都会告诉你的,不过下来也可以买个便宜的固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