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独显改集成 内涵白屏,灰屏解决方法(根据迅维前辈改的)

楼主(2017-12-18):
cpu 是i3 380 本有集成。显卡高热,老是花屏。换过显卡,不久还是这样。直接根据论坛大神改集成。因为前辈有的地方说的不是很清楚,关于灰屏等问题。所以开一新帖,给需要的朋友做参考。第一步就是拆掉ATI独显,和8个显存颗粒。我就不上图了。然后开干。(图片有的是借用论坛前辈的)不用刷bios。

网友:
明天试试       都是大神

网友:
BIOS不用刷吗?直接就能用?

网友:
不用刷bios ,别刷bios。千万不能刷bios

网友:
说的非常清楚,,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先收藏了,以后遇到了试试......

网友:

c点那小排阻可以用到第三张图片上。更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