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帅32寸液晶电视接视频输入黑屏

楼主(2017-12-18):
  统帅32寸  型号L32N1,开机一切正常,但是插上视频,视频1输入,屏幕就不显示了黑屏了,拔下视频,屏幕又恢复到蓝屏无信号状态,找半天找不到哪里问题,难道是屏幕上有问题吗?   各位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hdmi借口?vga接口?是哪种信号。-------

网友:
     跟屏幕不相关,建议测量一下解码芯片供电,接信号前后的电压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dmi借口?vga接口?是哪种信号。-------

不管接那种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接VGA也是一样的

网友:
换板吧 最直接简单了!

网友:
电视没有搞过来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