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K27 板号DA0KL7MB6E0 掉电维修

楼主(2017-12-18):
联想昭阳K27 刚进系统就掉电。
重新做散热查看温度,排除非温度过高掉电。
拆出主板,当测到南桥BIOS芯片供电脚时发现,3.3V的供电在2.8V左右波动,找图纸查看供电来源。

检测发现驱动电压MAINON_15V只有3.7V,依次拆除相关元件,最终查出是下图中的Q37坏。

直连3脚到1脚,测试正常。

Q37在内存和CPU之间。附图纸:

网友:
这是图纸还是BIOS

网友:
                         件都不用换了啊

网友:
贴子里的附件是图纸,没有读BIOS出来。

网友:
n沟道的场管都不换一个,成本最小化。

网友:
直连会不会出现一些潜在问题 ,比如深度休眠换不醒

网友:
楼主这维修偷工减料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