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6T SE主板循环跑马

楼主(2017-12-18):
  电脑死机后,在开就就跑01.68.02.EA无限循环。BIOS刷过一样。

网友:
大师们,有没有什么好的维修思路,打算拆外围芯片了。

网友:
问下轩辕思天大神吧他这样的板子修的多的或许能有所线索

网友:
拆掉声卡,网卡现象一样,时钟复位都正常,不上内存卡37。

网友:
桥挂了,偶尔得一两次正常而已,01这个码很难修

网友:
换个南桥吧;37 38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多

网友:
换U和内存、刷BIOS、植桥、在不行就不费劲了!换版

网友:
vin12 win5 win3.3 去吧,秒杀了

网友:
测内存条件,拆内存旁小八角芯片

网友:
AMD平台吗???那样的话桥的问题多。。。。。。。。。。。

网友:
先检测内存的条件吧 来不来就干桥 是想碰运气啊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啊。。很少见啊。。我还以为是INTEL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啊。。很少见啊。。我还以为是INTEL的呢

华硕的X58主板。字数要求,字数要求。

网友:
RE: 华硕主板

  已经修复,CPU座下面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