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员感言]
联想Y400进水 待机高 无3V5V

楼主(2017-12-18):
型号 联想Y400
版号 LA-8691P
故障现象 待机电流高0.2 按开关无反应
看待机我还以为是待机芯片烧了呢,速度拆机发现进水了,白高兴一场

清理后发现PU10腐蚀严重,引脚发黑,插上电源待机0.2,手摸PU10发热,供电上管PQ24发热
2个都拆掉后发现待机为0.00

注意:拆芯片千万不能上电,可以把上管一起拆掉再上电,不然烧毁一片
既然没有待机,先不管PU10,先测量了一下有公共点,又测了一下没有3V5V
待机芯片图纸上是RT8295实际主板上是51125A两个芯片通用

这个芯片的工作流程是
1.首先要有供电16脚VIN
2.要有开启信号13脚EN
3.输出线性3V5V,给芯片内部及其他电路供电
4.1脚6脚ENTRIP1ENTRIP2开启3V5V,正常为高电平1脚0.9V 6脚1.5V
5.输出3V5V
6.反馈FB  2脚5脚
7.电源好信号23脚PGOOD
实际测量123步都正常但1脚6脚为0V查1脚6脚来源

通过此图分析得知,6脚和1脚受控于MAINPWON,ACPRN,EC_ON 1,测量PQ13  1脚为5V,2脚为0V ,PQ12A,PQ12B分别将6脚1脚置低,
正常情况应该PQ13   2脚为高电平 ,追查2脚为什么没有电压,为了简化,直接将PR51和PQ14取掉,测量PQ13  2脚,依旧为0.至此问题确定
测量PR57一端19V一端0V,测量发现电阻阻值失效,没有100K。因为这里进过水,把它腐蚀了,换了一个。PU13第2脚为高。1 3脚导通
拉低PQ12   2  5脚。待机芯片1脚6脚电压正常

清理后的照片,腐蚀的忘照了
心想这下该有3V5V了吧,测量发现没有,我的天,工作条件都正常了为什么还没有3V5V呢。
示波器,拆掉上管,测G极波形,看看有没有稳定5V方波

刚出来5V方波就掉了,难道芯片坏了,换了一个芯片,还是不行。测量发现上电瞬间是有3V5V的然后就没了
,为什么呢?难道是FB反馈不正常?这时再看照的腐蚀图片发现待机芯片也是有腐蚀过的,左上角电阻腐蚀过

查出是2脚FB1反馈电路的电阻PR39,正常要为30K,直接换了一个,测量发现3v5v终于出来了,原来是反馈电路不正常导致
3V5V不正常,之后又把PU10 以及它的供电上管换掉,开机正常亮机了。组装测试4个小时正常,维修至此结束。所以说遇到
进水的机器一定要多看看进水腐蚀的地方。电阻很容易因为腐蚀失效或者焊盘脱落。最后附上图纸和一张亮机图,此图有亮点,自己找。嘿嘿黑

网友:
写得很详细    如果都这样的态度    哪里还有修不好的机子

网友A: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修的这么牛,示波器与学校同款!

网友B:
图片的亮点是来自美国的电影王牌贱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的亮点是来自美国的电影王牌贱碟

老司机666这都能看出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C:
老死机!!!!厉害!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死机!!!!厉害!分析的很透彻!!!!!!!!!!

司机司机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司机司机司机,,,,,,,,,,,,,,,,,,,,,,,,,

失误失误!!!!!!!!!!!!

网友(2018-03-04):
好厉害  我们好好学习学习   你的水平还不错

网友E:
你这个贴子写得好,思路和过程相当清晰,一看就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贴子写得好,思路和过程相当清晰,一看就懂。

xiexiexiexie......................................................................................

网友:
老师理论的学习我才能修好这块板子,感觉自己进步

网友(2018-04-10):
分析得真好,学习过的人就是思路清楚。。

网友(2018-10-01):
引用 网友A:
楼主一看就是老手,修的这么牛,示波器与学校同款!

那里。我刚迅维基地回来。不懂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