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们帮忙华硕X550LD 右侧USB不管用

楼主(2017-12-18):
有5V供电,,,我以为小板坏了,淘宝上买了个小板还是不行,,,,有没有师傅有空,愿意远程付费求指导

补充内容 (2017-12-19 15:50):
已解决

网友A:
就一个不能用么   是三点零的还是二点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一个不能用么   是三点零的还是二点零的

师傅好,是右边那个,是2.0  我测了排线前面那4个保险电阻都是好的

网友B:
有5V是供电正常,在打USB的阻值 正常不

网友C:
量测中间0欧排阻对对二极体量测usb5v电压经10k电阻返回pch的usb  oc信号电压对地二极体在500左右

网友D:
排线测了吗都没有断吗,感觉好像排线的问题吧

网友E:
看接口 是2.0的.有5v测下数计有不?...........

网友F:
USB 是最简单的,电压正常 那么问题出在信号这边,检查USB中间两个信号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USB 是最简单的,电压正常 那么问题出在信号这边,检查USB中间两个信号阻值正常不

对地阻值吗。。。。。。。。。。。。。。。。。。。。。。。。。。。。。。

网友:
二极管凤鸣档打中间那两个对地都是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5V是供电正常,在打USB的阻值 正常不

师傅你好,我打中间那两个信号对地是4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帮顶了。。。。。。。。。。。。。。。。。

帮分析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接口 是2.0的.有5v测下数计有不?...........

师傅你好,数技是啥,,,我测了中间两个信号对地是400多,然后我测了5V有的插鼠标灯也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排线测了吗都没有断吗,感觉好像排线的问题吧

师傅你好,数技是啥,,,我测了中间两个信号对地是400多,然后我测了5V有的插鼠标灯也亮

买的USB小板也给带排线了,我连着主板测了下对地,中间信号是400多,5V也电压也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测中间0欧排阻对对二极体量测usb5v电压经10k电阻返回pch的usb  oc信号电压对地二极体在500左右

师傅你好,测了中间那几个排阻二机管档对地400多4个都是,正常吗师傅

网友:
供电正常的放只有中间两脚接的元件有问题了换一下吧,找个电路图看一下参数。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保险电阻吧,你量一下都通不。

网友:
都没问题那只有是桥的问题了。可以换一组试试,但得有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保险电阻吧,你量一下都通不。

那一排0偶我试了下对着正负极量都是通的,,,妈呀,真难修

网友:
等我一下啊,出去十来分钟回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