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yoga 风扇狂转

楼主(2017-12-19):
本人手上有两台yoga机器风扇在按完关机后还是一直狂转,可以正常开机就是关机不正常求助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  YOGAbios坏的也挺多

网友:
某个供电处问题了,关机了还一直转

网友:
温控和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关机不断电是不是?

网友:
BIOS问题,刷下。。。。。。。。。。

网友:
先软后硬
                               刷个BIOS多办能好

网友:
这么多说bios问题的,真的都是大神,迅维大神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