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17-12-19):
cpu怎么对位置,怎么才能判定他上好没上好

网友A:
找个同型号的主板参照一下CPU和周边元件的距离。或者拆CPU之前,用刀片在主板上划一个很浅的痕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个同型号的主板参照一下CPU和周边元件的距离。或者拆CPU之前,用刀片在主板上划一个很浅的痕迹。

你真的很6,我怎么没想到呢,划出铜了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真的很6,我怎么没想到呢,划出铜了有没有影响

稍微刮一点痕迹就好了,你别把布线都给切断了。

网友:
取下来之前拍各找 以便焊接上去后好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