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SP屏幕左上角发黑

楼主(2017-12-19):
如题,主板灯控换了以后,好了。但是不能调节亮度,一调亮度左上角又变黑,重启又变好。电容二极管都搞了。这是啥情况?求大神

网友:
可能是屏幕接口,异常引起的。
我的苹果6就是这个毛病,
非原装屏幕安装后导致接口,吻合度降低。
卡座出现问题,可以尝试屏幕接口处垫个胶片。
稳定一下。我的解决了。正常使用3个月了

网友:
是不是屏幕排线座子 之前6P有遇到过

网友:
不是屏幕的问题。有个电容坏了,修好了

网友:
来学习了,我的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