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主机

楼主(2017-12-19):
昨天用电视遥控器开机后乱按遥控器,发现旁边的电脑主机莫名其妙的开了。电脑和电视机共用了一个路由器,这也太离奇了

网友A:
电视机给主机发送了网络开机(WOL)信号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神奇的主机

网友B:
红外开机?应该是巧合吧 你测试过 每次都可以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红外开机?应该是巧合吧 你测试过 每次都可以开吗?

我电脑一般的主机,没有红外呀,每次开机都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给主机发送了网络开机(WOL)信号了...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呢,但是怎么解决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呢,但是怎么解决呢,老板。

进bios把网络开机功能关闭就可以解决了,很简单

网友:
6666,第一回遇见这样的,遥控开机,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