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脑板号LB59A-MB 12209-1 场管型号求助

楼主(2017-12-19):
如题,充电电路部分,板上元件编号PQ3802(丝印:38)  PQ3801(丝印:48)击穿,查不到具体型号。劳烦师傅们告知,谢谢

网友:
不用型号 找一个充电部分的场管就行

网友:
没有型号,不知道是N沟还是P沟呀

网友:
充电部分百分九十八是N沟道的管子

网友:
好的!!!谢谢。能有具体型号更好,找不到只能用其他板子的充电部分的管子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已经找到具体型号,误判了。两个都不是场管,而是带阻尼的三极管,分别是NPN和PNP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