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造成iPhone 6阴阳屏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修复?

楼主(2017-12-19):
自iPhone 6上市以来,不少用户反映屏幕的顶部发暗,尤其是右上角。 有些达人说可以修复,方法就是: 下载一个可以持续运行的游戏,然后用东西裹着IP6 亮度最高 永不锁定,基本每天晚上都开通晚,裹的东西不要太厚也不要太薄,切记不要过热 不然IP会自动关闭的,保持那个稳定的温度就行了(手摸大概是35度左右)。我的最初是很明显的黄色,现在还有一点点,基本不明显了,有些人说阴阳屏修复是假的 有些人说可以修复。我自己亲身…

网友:
背光问题,无法修复,完美主义者。请等屏幕价格便宜些,再找个维修看看能不能补差价对换个屏幕

网友:
左上角和右上角都有,不影响使用,也没有那么明显,忍了。毕竟不是处女座

网友:
没钱买IP6,但根据这个现象来判断。应该是背光源导光板模具网点问题,不可修复。
把LED射出的点光源变成均匀的面光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目前采用技术是利用一种特殊的光学薄膜,称为导光板。导光板的原理是利用全反射,将LED发出的光锁在板内,然后用一个个小孔破坏全反射结构,使光射出。整个屏幕的白画面是否均匀,就要看这个小孔的密度开的是否科学合理。开多了就会亮,开少了就会暗。网点的多少不会在于你点亮多久加热多久就变化的,所以不可修复。
至于你感觉到修复了,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 心理因素,第二 膜材受热膨胀产生了某种不能预知也不可控的影响,撞大运了,然后改善了。

网友:
其实这种拍照出来的阴阳屏全是放屁,不能证实机器真的有阴阳屏
机器背光不均匀达到不合格的情况是存在的,首先不可能做到绝对均匀,其次苹果毕竟做的是民用产品,技术标准没有专业产品严格,最后苹果生产线也经常出现次品。

不过测试亮度均匀问题,仪器必须采用点测光方式一个个点测量,并且每次测量均必须垂直于屏幕。如果采样时仪器或者肉眼没有垂直于采样点,那么由于LCD固有的可视角度差异问题,会很明显的使得被测产品出现“被”阴阳屏的情况。使用相机拍照,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且由于LCD出来的光是偏振光,在某些相机、传感器搭配下问题会进一步放大。其实你把照相机移到机器右侧,马上就会发现阴阳的位置也反了。

画面中央和四周的角度不同,机器被阴阳屏,然后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傻逼会把图发到网上绘声绘色的描述一番,那些什么都不懂的傻逼看客就信了。当初Zealer被老罗喷的狗血淋头也就是这么回事,一边业余,另一边流氓。

网友:
官网买过一台6,顶部明显发暗,退了。
去零售店展示台看过一圈,6顶部或多或少都有肉眼可见的发暗不均匀。
看网上讨论说6+没有,不过展台看到的6+也有,其中一台特别明显。
展台的机器整天亮屏了这么久,还是有发暗,可以说胶水未干用段时间会消失的说法站不住脚。

网友:
同样的问题,在考虑要不要换机

网友:
真的可以的话,我就不换了

网友:
11月16日更新
网上看过把手机屏幕亮度调最大并连续点亮几天(楼上有答主提到过)的方法,然后又出了一种用吹风机加热的方法,生效更快。
根据机锋网、百度贴吧网友所说,是iPhone6的屏幕顶部有胶水,时间用久了或者人工加热让胶水干了就好了(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看了网友发的图,这种解释和处理方法貌似靠谱。
=======分割线是这么打吗========我在网上看了好多图,都比我的严重。
我的屏幕跟题主修复后的图差不多。
可我还是忍不了……

网友:
成因:屏幕模组胶水未干透。解决方案:正常使用一段时间后即消除,着急可以加温加速。根源:这是电话,不是专业显示器,这么纠结累不累?证据:你看看电话关于屏幕会给你标亮度均匀度么?会给你标色彩覆盖范围么?会给你机会用校色仪校准么?不会,因为它就不是拿来干这个用的!专业监视器为什么贵,因为人家关心且在这些问题上花了精力。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威锋上倒是有些黑魔法,用热吹风吹发黄的区域,我试了下,确实能得以改善,但是屏幕冷却后,还是会变回去,说是要间断吹10小时才会稳定下来,我就没有冒这个风险,退了货,等年底再入手。

PS:谁是完美屏,请让我观摩一下,摸过这么多台iPhone 6,真心台台发黄。

网友:
背光问题,无法修复................................

网友:
华强北6代更换原厂背光总成,一套下来才40块钱。没必要自己瞎折腾。

网友:
使用相机拍照,很容易就出现这样的错误,而且由于LCD出来的光是偏振光,在某些相机、传感器搭配下问题会进一步放大。其实你把照相机移到机器右侧,马上就会发现阴阳的位置也反了。

网友:
山寨的屏幕,天马的屏幕。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就是白色亚太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