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TI 泰坦3g 花屏求助

楼主(2017-12-19):
显卡不装驱动没事  装完驱动 开机卡到win7logo界面 已经加焊主芯片 还是这样 怀疑是现存得问题  一共12个显存请问这种显卡得显存能测出来吗  还是得一个个加焊 替换 谢谢大神

网友A:
还是核心不良,不然屏蔽显存试试

网友:
供电也可能,上电测电压.不要总是加焊,不一定成功的

网友:
新卡很少有虚焊的问题的,和新的h61以后的主板一样,多是不良,很少有虚焊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核心不良,不然屏蔽显存试试

请问大神怎么屏蔽显存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测出来朷哪科显存坏了吗

网友:
我想知道如何屏蔽显存。。高手来指点啊

网友:
我想知道如何屏蔽显存。。高手来指点啊,,,,同求解

网友:
在我这边修显卡。一般花屏我都不去弄的。不显示还好修点

网友:
加焊芯片时核心能推动了吗?这种问题加焊显存没用!

网友:
核心供电还有BIOS刷下试试,我有一张GTX560也是这样的刷BIOS后修复

网友:
推动了 还是那样 看来应该是现存损坏了

网友:
显存可以测电压的呀,每一个测测就知道了吧! 过保的了吗?

网友:
有没有过保啊? 什么牌子的啊? 显存测电压看看

网友:
Linux DOS下扫下点,就知道了,关通道BIOS你是不会有的

网友(2018-01-22):
我们这种小小白先看,学习下思路

网友B(2018-04-10):
弄好了吗?  我有一块  泰坦的  用了三个月 焊了一下 没焊动  不花了  BGA最高温度245    用了一个月又花了
接着焊 第一次还是一样花  加温度  260  没焊动  还是花    在加温度  270上下最高都是270  没焊动   好了没花了
我就想知道  焊这个温度要多少才能焊动  270温度   上机试心都跳 怕坏了  结果没焊动 也不花了

网友:
好像是可以测的,刚注册的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弄好了吗?  我有一块  泰坦的  用了三个月 焊了一下 没焊动  不花了  BGA最高温度245    用了一个月又花了 ...

3温区的焊台吗?都270度了还推不动

网友:
每次一提到加焊核心就心惊胆颤。真没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