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刷KB9012程序 G480

楼主(2017-12-19):
客户拿来个联想G480,插上电源有待机,不触发,拆机发现EC旁边有进水痕迹,有个电容的脚黑了,刷干净了看起来没事,用表量和EC的124脚已经断,眼睛看不到,飞线解决。上电还是不触发,量35v正常,开机信号正常,EC的供电时钟等待机条件正常,     知道KB9012QF  A3里有程序,从来没刷过,就找一样型号的代换了,正好手里有个E431的ec,和这个是一样的,代换了一下,还是不行。找了tb客服问了一下这个EC芯片,说一个机型一个程序,那就订一个剪板的吧。
晚上回家了突然想起来我自己有编程器啊809f,我工作用的是硕飞的,好像不能刷这个程序,第二天就试了一下,刷了就上电了,订了一剪板的就等着下次用吧。脑子不好使了,哈哈哈哈自己也做个总结下次在遇见了就直接刷。希望对遇见类似问题的朋友有帮助。

网友A:
请问 在线刷-是插电待机刷.还是不插电刷.谢谢

网友B:
这个第一次看到,已经遇到可以试试了,程序在那里呢

网友:
我成功过一次,还有一次刷的时候报错后一直说芯片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在线刷-是插电待机刷.还是不插电刷.谢谢

刷这个必须插电待机刷的,插电前飞好线,不能飞错了。

网友C:
看要飞这么多线头都疼

网友D: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详细的飞线图片

网友E:
又学到了,怎么画线都标清楚了,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 在线刷-是插电待机刷.还是不插电刷.谢谢

有人回答了   非常准确  就是插电待机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第一次看到,已经遇到可以试试了,程序在那里呢

在论坛里可以找到  对于本子型号找ec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要飞这么多线头都疼

一共5条线很简单   细心点就没有问题    以前都是买ec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谢楼主提供这么详细的飞线图片

嗯  不客气  相互学习     以后遇见了可以试试

网友:
                       好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又学到了,怎么画线都标清楚了,给你加分

谢谢   谢谢  我也是第一次刷,看过很多帖子   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刷成功

网友A:
请问 编程器里 选择项目是否有KB9012QF  或是可以自动选择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 编程器里 选择项目是否有KB9012QF  或是可以自动选择  谢谢

我的编程器里只有KB9012 后缀都没有

会员 912911 + 2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的编程器里只有KB9012 后缀都没有

谢谢.感谢LZ回覆.这样的讯息就是我需要的喔

网友G:
809F可以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感谢LZ回覆.这样的讯息就是我需要的喔

嗯嗯  没事的   你刷成功了就好    相互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G:
809F可以刷?,,,,,,,,,,,,,,,,,,,,,,,

对对   我昨天才想起我自己的编程器,脑子短路了

网友H:
厉害了,兄弟,6到飞起啊。这种有营养的比那种灌水,刷分贴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厉害了,兄弟,6到飞起啊。这种有营养的比那种灌水,刷分贴强多了。

论坛里有关的文章和帖子,我也是自己做个笔记   脑子记不住  以后在遇见了就直接刷

网友I:
KB9012还没刷过,坏了买剪板的,楼主牛。。。。

网友J:
直接买个转接板,把ec焊接上面刷,省的去飞线,太麻烦了。

网友:
有种直接焊在小板上面,再编程器上面刷。

网友:
真奇怪,进水也会导致EC程序不行。。。。。。。。。。。。

网友K:
这个有点高级哦。以前我们公司的服务器主板上面有个CPLD。也是要刷资料才可以开机

网友L:
这个809f编程器挺好用的,还支持液晶刷数据!

网友M:
809F功能强大,好的东西都可以刷。不过EC程序坏的也是比较少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M:
809F功能强大,好的东西都可以刷。不过EC程序坏的也是比较少一些。

是  可能是进水了腐蚀了程序出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809f编程器挺好用的,还支持液晶刷数据!

嗯  是  功能强大   这次是第一次用,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有点高级哦。以前我们公司的服务器主板上面有个CPLD。也是要刷资料才可以开机

程序控制开机的东西会多的,烧录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直接买个转接板,把ec焊接上面刷,省的去飞线,太麻烦了。

焊ec芯片也麻烦,飞线我喜欢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KB9012还没刷过,坏了买剪板的,楼主牛。。。。

嗯  我也是第一次刷  以后你遇见了可以试试

网友N:
飞线尽量短,不然会报错,我试过可以的

网友O:
飞过一次,刷过一次,没有成功。最后不是他的问题。

网友:
ec   重来都是 订货  就没刷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飞线尽量短,不然会报错,我试过可以的

对对  不超过10cm   挺好用  一次就成了  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飞过一次,刷过一次,没有成功。最后不是他的问题。

我这个确定了是ec的问题  刷了就成了  运气好

网友P:
不过现在新机,许多都是软件BIOS固件之类,不找到一样的也难试机

网友P:
想共享资料的,资料不多,资料多的又不肯共享

网友P:
可能要专修笔记本的人才有心专门的研究,像我这大八锄的,什么得了难钻得深

网友Q:
我也打算入手一个这种编程器了,我手上的886很多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打算入手一个这种编程器了,我手上的886很多刷不了

这个编程器很好用  功能挺多的   用着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能要专修笔记本的人才有心专门的研究,像我这大八锄的,什么得了难钻得深

慢慢学习   都是一步一步过来的   相互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P:
想共享资料的,资料不多,资料多的又不肯共享

嗯  是  可以理解   资料都是自己总结收集的   虽然现在讲究共享,但是你的核心的东西肯定不能共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过现在新机,许多都是软件BIOS固件之类,不找到一样的也难试机

对的   现在新机很多的BIOS功能很强大   可能刷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越来越难修了,都是专业的角度出发才能修得好的了,

对的  越来越难修了  很多资料都没有   只能等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买的芯片里面的程序不通用吗  ··············

可以卖剪版的   这个是刷 的程序   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第一次看到,已经遇到可以试试了,程序在那里呢

大论坛里有很多程序  要搜一下  以后遇见了可以试试

网友S: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我都是把EC焊接到整个转接座子上,加分支持楼主。

网友:
不错的经验分享,还没试过,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我都是把EC焊接到整个转接座子上,加分支持楼主。

我没有转接的座子   再有我感觉焊ec太麻烦了,还是飞线方便

网友:
又学习了捡钱的一招 工作台很整洁啊  设备有序  貌似是处女座

网友T:
我都是焊下来,然后焊接到转接座子上,然后刷

网友:
这个我还没用过    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都是焊下来,然后焊接到转接座子上,然后刷

嗯  我没有转接座   还是飞线方便   焊ec有点麻烦

网友:
大神啊,EC 也可以刷程序,佩服佩服,学习了、

网友:
这个只是理论上的 来一张高清误码的大图看看,这样飞线也比较麻烦 下次碰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