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数据线有苹果 MFi 认证的牌子有哪些?

楼主(2017-12-19):
谢邀。

关于MFi认证的数据线,可以直接去苹果的MFi相关页面查看。苹果有一个相关的pdf
https://mfi.apple.com/MFiWeb/Authorized%20MFi%20Manufacturing%20Licensees.pdf

这个文档有15页,如何使用?
我的建议是,不拿这份文档去找产品,而先找产品,再核对文档看是否是真正的有MFi认证。

这个答案,就教你如何识别假冒MFi认证的数据线。

你可以先在X宝,直接搜索MFi数据线。

排名前四位的宣称自己出售MFi认证数据线的品牌分别是:
PHILIPS、ROCK、iWALK、Belkin

让我们从第一家PHILIPS开始确认。
我首先尝试了在苹果的MFi厂商列表里搜索,用PHILIP为关键词,没有找到相关的结果,因为飞利浦在荷兰,然后我又找了国别为The Netherland的公司,搜索出两个结果
前者Google之后没有找出其跟飞利浦能扯得上什么关系,后者则是根本没有做数据线(Power and Sync)的认证。

难道第一家声称自己经过MFi认证的事实就是假的吗?
我点进第一个商品的详情里进行查找。

噢,原来这是一个贴牌商品,这个所谓的「飞利浦」数据线其实从头到尾跟荷兰PHILIPS公司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在中国获取了其商标使用权。
现在它自己展示了其License,我们就只需要用其注册的公司名核对一遍就行了,在苹果的认证企业列表里,搜索Kaiboer。

结果是,这家企业,在最新的2015年10月19日更新的MFi授权企业列表里,根本不存在。

他们的MFi授权,是2012年的,那个时候Lightning线才刚刚问世没多久。

我们再来看第二家,ROCK。

这次我学会了,直接先去商品详情里找看看商家有没有把自己的License直接截图放在里面。
结果这家的商品详情里,没有给出MFi License的截图,给人一种心虚的感觉啊。

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去找。ROCK是一家国内的企业,相对搜索起来就更简单。
这里感谢天猫,让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其工商执照。要不ROCK这样的关键词,真要搜索其公司信息,还真的蛮难的。

深圳,洛克拉瓦智能科技。根据这个找到其官网,http://www.rocklava.hk/,找到其公司的英文名。

所以这个ROCK数据线,到底是不是真正MFi认证的呢?
直接在苹果的文档里搜索rock:

又一个假冒MFi认证的企业!

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苹果的MFi文档里,一共有135家深圳的企业。ROCK的数据线,是否可能是其他企业获取资质之后,贴ROCK的牌子,尚无法定论。

但从第一家PHILIPS自己有个过期的License都要贴出来的态度,而ROCK并没有贴出自己的License这一点来看,我个人认为ROCK的数据线,不靠谱。

第三家,iWALK。

有了前面两家的教训,我对第三家这个名字一听就有一点山寨感,而且产品看起来最丑的企业,几乎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们仍然从商品详情里找,仍然没有贴出自己的License截图。

再找到其公司的详细资料,这个iWALK品牌的母公司是「厦门广开电子有限公司(U2O)」。
其英文网站连起来还巨慢无比,看来这还真的有可能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企业。

英文名字是,U2O GLOBAL。

简直了。终于找到第一家拥有真正目前有效的MFi认证的数据线了。

第四家,Belkin。

其实这个不用查了,经常用苹果产品的人,应该没有不知道Belkin配件的,因为苹果官网有售。而且其身价就明显跟前面三个完全不同。

但本着求实的态度,我们还是查一下。直接搜索Belkin出来。

美国的企业,这种事情,基本上还是靠得住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写完之后再看看这篇问题下的回答,我日,怎么这么像iWALK的软文。
所以又本着洗白自己的目的,查了一下后面接着的X宝排名领先的MOMAX、品胜、D8、Anker、绿联、还有小米的紫米。

最后的结果是:
Momax  未查到
品胜      未查到
D8        证实(商品页有展示)
Anker    未查到
绿联      证实(商品页有展示)
紫米      未查到

  • 总结
所以到现在,X宝搜索,排名前10的数据线品牌里:
经过确认,确实是MFi认证的有:iWALK、Belkin、D8、绿联四家。
这三家里,除了iWALK没有在商品详情页展示自己的License,其他两家都展示了。

经过确认,确定其License已过期,目前不具备MFi认证资质的,只有PHILIPS这个贴牌产品。

没有查找到其相关MFi信息,但不能保证其不委托其他具有MFi资质的厂商进行生产,或者直接给予贴牌授权的品牌有:ROCK、MOMAX、品胜、Anker、紫米五个。

网友:
所谓MFi,全名Made for iOS,是苹果给配件厂商的一种授权许可。其实获得了该认证的品牌有很多,比如紫米、绿联、OPSO、摩米士、毕亚兹、绿巨能、见山、耐尔金、爱沃可和美时等等一些品牌。如果你想查询一下可以去苹果官网进行,具体如下:https://mfi.apple.com/MFiWeb/getAPS.action。

恰巧评测君最近做了一个有关苹果Lightning充电线的测试,选品里就包括了上述10款获得MFi认证的线材,除此外还有12款未获得认证的线材,当然苹果原装也不能少,一共23款。这23款充电线的具体表现下面评测君就为你一一道来。

手机早已成为了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但受限于目前电池技术水平的发展,大家的手机每天至少需要一充甚至多充。

如果你要问评测君有什么比较好的Lightning充电线推荐,作为多年老果粉我只能告诉你千万别买原装(如果你不差钱请自动忽略),千万别问为什么,评测君怕会忍不住告诉你。

Lightning型接口为苹果旗下设备专享,自2012年起iPhone、iPad、iPod系列产品都逐渐统一采用了该标准(8pin)的接口,相比于此前的30pin式充电接口,其体积更小可正反盲插。

不过对于用户来说,苹果原装充电线的质量却不那么令人满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线束两端的连接处绝缘皮就会开始断裂,进而导致线束断路、充电线损坏。

从大的方面来说充电安全问题不容小觑,为了给大家在购买Lightning充电线方面做一个参考,让大家“放心选”,这23款产品的价格上至149元、下至7.9元,规格均为1米,基本可以满足不同消费者多样的使用需求。

选品详情

* 本次评测商品采购自京东和天猫,价格仅供参考,以实际购买时为准。

测试前的充电线知识小讲堂

苹果的MFi认证全称为Made for iOS,是专门给配件厂商的一种授权标识许可。为了保证苹果的品牌形象,获得该授权产品必须通过多重测试,无论如何产品设计、产品质量、产品兼容上具备MFi苹果认证的配件,比其他没有认证的配件在质量保证上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更可信的保障。

本次测试中的产品获得该认证的产品有10款(不包含苹果原装),分别为紫米、绿联、OPSO、摩米士、毕亚兹、绿巨能、见山、耐尔金、爱沃可和美时。
而据业内人士透露,一条正宗获认证的MFi线成本要22元左右,至于低于这个价格的认证产品各位看看也就好了。
测试经过虽简单,但你关注的评测君都想到了。
测试项目的选择是根据消费者调研和检测机构的专业建议来选取的,最终确定了线阻耐用性(拉伸断裂强力、扭转圈数平均值)两个维度。
1.线阻测试

充电速度NO.1

在众多品牌的线阻单项检测中,耐尔金NILLKIN苹果充电线获得了第一名,线阻值为0.31欧姆,该款产品获得了苹果MFi的认证。

对于耐尔金你可能会感到陌生,其成立于2009年,是一个主营3C数码周边产品的品牌。评测款当时在采购的价格约为33.75元。

线阻的测试则可以间接表达出充电速度,毕竟大家的这条线最主要的需求就是充电,充电速度,大家所使用的充电线线阻越小则充电损耗越低,通过的电流也就越大,自然充电速度也就越快

测试通过功率计测出相同条件下的线束的电流、电压参数(取不同负载多次测量),然后通过去误差的计算之后再进行线阻计算,用的则是大家熟悉的物理公式R=U/I(没错,就是欧姆定律),最后再取多次测量的平均值。

2.耐用性测试

耐拉NO.1

在众多测试产品的拉伸承受能力这一项,紫米这款线材就无人能敌,在平均承受水平200牛的水平线上这款紫米以514.42牛的成绩脱颖而出。

该款紫米Lightning线不但获得了MFi认证,39元的价格也是颇具性价比。

作为小米生态链公司的一员,小米的移动电源就是由紫米来生产的。

耐扭NO.1

ESK品牌,即使是混迹数码行业多年的评测君都少有耳闻。本次测试的线材价格虽然只有9.9元(京东采购),但在扭转测试中以86圈的成绩稳夺第一。虽然整体水平只能说中等偏上,但对应9.9元售价性价比可以说相当高了。

为了保证测试结果的真实准确,耐用性测试(拉伸断裂强力和扭转圈数)评测君选择了北京市理化分析测试中心进行代劳。

从字面上来看这两项测试看似并没有什么难度,拉伸断裂强力和扭转圈数都能反映出线束的坚固程度,毕竟大家在日常使用中难免会遇到拉扯扭转的现象,只不过是在检测中将这种现象放大到极限,并根据线束所能承担的最大拉力和扭转圈数多少来进行评分。

拉伸断裂力的测试方法:将接头和线缆分别夹在压剪试验机上,以250mm/min拉断。

扭转圈数的测试方法:将接头和线缆分别夹在扭转试验机上,以60转每分钟的速度扭断。

评 测 详 解

现在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详细排行及检测结果!

结合以上个检测项来看,综合成绩赶超苹果原装产品的TOP4现身。

排名 NO.1 绿巨能

熟悉电池行业的人都知道,绿巨能是一家笔记本电池、适配器制造商,之后进入手机配件行业能让新产品线同样有着优秀的表现难能可贵。
虽然绿巨能这款线材没有在各单项成绩中夺得第一,但凭借稳定的实力获得综合排名第一。约35元的售价加上MFi认证,不失为购买首选。

排名 NO.2 紫米

综合排名第二的紫米耐拉扯成绩十分突出,39元售价略贵于绿巨能,不过还在能接受的范围内。
虽然说和小米沾边的产品都会受到米粉的追捧,但好像多数米粉都不会用iPhone吧,不知道在小米官网上售卖会不会有一丝丝的尴尬呢。

排名 NO.3 耐尔金

综合排名第三的耐尔金,在充电速度单项比拼中排名第一,由于之前简单介绍了下这个品牌,评测君就直接上推荐理由好了。充电速度快于苹果原装,耐拉扯强于苹果原装,价格不足原装三分之一。

排名 NO.4 爱沃可

也许是评测君太OUT了,综合第四名这个品牌又没有听说过,也算是本次评测中的黑马了。

再来说说这款产品,虽然整体排名高于苹果,但测试项除耐拉扯强度比苹果原装优秀,其它指标仅仅是持平。有MFi认证和39元亲民价是评测君推荐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是该产品提供了180天换新的品质保障。

写在最后

本次测试所选的23款充电线得分从89-68分不等,虽然没有不及格产品,但整体水平依旧参差不齐。有趣的是即使是苹果原装的充电线,在目前市面中的众多产品里也无法在充电速度和耐用性方面做到行业第一,不过价格却是其它产品无法超越的。
通过本次的检测,评测君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原装的其实也并非最好的选择,如果你有买Lightning充电线的打算,不妨来“放心选”进行一下参考,让自己选的更放心。

或者说你想买的那款产品评测君在此次测试中忽略掉了,也同样欢迎你留下型号,说不定哪天评测君就为你补测!

http://weixin.qq.com/r/weQyKr3EnODjrflJ97HT (二维码自动识别)

网友:
最近才知道买苹果数据线不一定要买原装的,买有 MFi 认证的也能被 iOS 识别。

网友:
这个时候必须安利一波了
淘宝:老七配件  老七家自产自销“线基尼” 真的很好用
po张图吧

网友:
有的工厂卖了个认证编号,实际要求在国内的话 肯定不会做有MFI认证的,那样在中国会亏本的。所以除非价格超过39或以上的声明是MFI认证的,其他的低于这个价格的根本做不来~还是别想了!查到了有编号又怎么样?关键人家工厂不会做有MFI认证的产品给到你啊!9.9-29.9的想买到MFI认证的,那你也只有想想而已了!

网友:
楼上那个nosh的回答别信,昨天举报了一条一模一样的,居然还敢换个号继续发广告 我严重怀疑整个问题就是一伙人自问自答

网友:
我来回答下,我是个卖二手机的二手基佬,我每天需要发货这样的配件20-30套,应该是有资格回答。
我之前开始送的是10块钱的品胜数据线,价格还可以,又是个品牌。但是不耐用,很多客户在用2个月左右就会跟我投诉说数据线坏了,或者插头不能给苹果机充电。我来贴个图片吧。

就是它,两个月就坏,从没见过能超过2个月的,我市场买的高仿5块钱的苹果数据线都比它的线要粗,要好用。

这个挺好用的,我自己买了2条,用1年多了,还没坏,充电很快。

这个质量也是渣渣的,用两三个月就不行了,充电速度一般般。

如果真的要耐用的话,我推荐还是去买精仿的苹果数据线吧,我拿200条的价格是5块钱,你们单条去买估计也就15块钱而已,线很粗,跟原装一样耐用好用。要不就去买原装的数据线,原装数据线我市场拿20条也就30块钱一条,淘宝大把卖45的,只要价格45左右基本上都是真的数据线,人家高仿的卖个39.9就够本了,不会卖45的。

最后,我是个文艺的二手苹果基佬,有需要来找我买机啦!

网友:
有一点很重要提醒一下大家。有不少牌子都是mfi和非mfi的数据线一起卖的。别以为在苹果官网查的到牌子就代表他家的数据线全是mfi的,要查商品编码。

网友:
原装的线用久了它都不认账,而事实原装线没用多久先自己坏了。其他牌子的,又能好到哪里去,所以随便买买吧。

网友:
苹果的Lightning数据线分两种,一种是题主讲的MFI,主要包括原装和授权厂商,另一种是高仿数据线和杂牌数据线。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Lightnin头的芯片,前者是授权代码芯片,后者是磁头,所以买到的非授权数据线在经过ios几次升级之后就提示不能用了。

这个就是原装数据线的芯片代码。原装E75,代表是原装芯片。

第二个是摩米士,也是苹果授权,平时讲的MFI. madefor  iphone ipad ipod.

授权品牌:贝尔金,绿联,iwalk等。

网友:
第三方里面亚马逊相当的靠谱

网友:
歪个楼

为什么我的线从来没坏过?

为什么你们可以两个月坏一根。

网友:
不邀自来。
  建议楼主还是买原装线。所谓的MFi是Made For iPhone iPad iTouch简称
真正的MFi认证数据线往往价值不菲,因为MFi的Lightning接头需要进口,而且单单一个接口价格折合人民币大约14元,而且线材要求较高。所以一整套下来从工厂出厂价至少要20-30多元,这也就导致了其价格居高不下。
   淘宝上的打着低价MFi数据线大多都是假的;然而真正按照MFi标准生产的数据线基本没有。不是插头是假的就是线材偷工减料。苹果要求数据线要通过2.4A的电流,然后能做到这一点的国内品牌寥寥无几。这是苹果官方要求的工艺流程32道工序 揭秘Lightning数据线生产过程,可是基本没有哪个厂商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做。这也不能完全怪厂商,国内近乎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导致MFi数据线基本失去了市场;不压缩成本真的没法生存。(国人牛逼的地方在于成本30块的线,他能20卖给你,自己还可以挣个10块,这里不多吐槽。)
      外加基本没有品牌商愿意去申请,因为单单一个品牌去认证一款MFi的认证就需要花费550美金,外带其他成本导致单价根本下不来,而且具有MFi资质的工厂也大多不愿意接国内的订单(单价低数量少事儿还多)。
    楼上几位说的验证方法很详细但是不够全面,细究原因以下几点:
1、因为Apple 那个PDF更新的很慢,而且不是十分准确。举个例子:有个朋友的工厂已经拿到了认证几年了,并且已经有了与Apple Inc的合同;可是一直都在PDF上查不到他们工厂可是他们的产品却有PPID (科普一下:每个品牌商的每一款MFi产品都有着独立的PPID,所以PPID是唯一查询MFi产品的方法!查公司不靠谱
2、用这个链接来检索:https://mfi.apple.com/MFiWeb/getAPS.action更加不靠谱,因为这个更新速度更慢,因为是纯人工更新。

  个人愚见要么买原装要么买山寨;淘宝上的MFi数据线信不得。

网友:
入手新的苹果产品第一件事就是把原装数据线用热缩管包起来,现在市面上的热缩管各种颜色都有。把靠手机那头和靠充电器那头都包起来,就没那么容易断了。附图:淘宝上的热缩管。建议是买来和朋友分享一下,因为你自己根本用不掉1米。等你要下一根线的时候大概已经找不到这个热缩管了。

网友:
贝尔金、moshi 算贵的,而且贝尔金和 Apple 关系比较近,还有 ihave 的充电线本人觉得还不错,不过本人现在是2m Apple Lightning to USB-A+1m Apple Lightning to USB-C+0.9m ihave的线,USB-C 的线主要用于对 iPad Pro 快充。

网友:
这个芯片有山寨的,有厂商认证之后山寨真品混卖的

便宜的话小米,之前有测试公牛很良心,贝尔金最放心

网友:
哪有那么多mfi认证的啊 老老实实买原装的吧 起码耐用一些 那么说容易断的 是用法不对 充完电往下dei 不容易坏就奇怪了

网友:
目前最高票的答案很详细,但问题是作为普通消费者只能了解品牌,而非pdf所列的生产厂商,所以很难精确的分辨MFI的真假。

可以用这个链接来检索:
https://mfi.apple.com/MFiWeb/getAPS.action

刚刚查了一下,momax也在上面,如图:

网友:
结实耐用的尼龙材质 Lightning 数据线

Nomad 的数据线系列表面均采用了黑色尼龙材料编织而成,内部附有加厚的屏蔽层,让数据线整体变得结实耐用。
黑灰相间的尼龙材质让 Nomad Lightning 数据线看起来非常简洁硬朗。线缆中间部分还附有一条固定线扣,当你不需要使用数据线时,可以将它卷成圆圈状,并使用线扣进行固定,这样线缆就不会乱成一团了。
Nomad Lightning 数据线有两种尺寸:

  • 1.5 米普通款,原价 178 元,少数派读者专享价 148 元。   点此购
  • 3 米加长版,原价 208 元,少数派读者专享价 178 元。   点此购
数据线 + 充电宝二合一:Nomad Ultra Rugged Cable

这款数据线比较特别,除了具备普通数据线的功能,它还带有一块容量为 2350mAh 的移动电源。当你身边没有电源插座时,可以用它来进行应急充电。
Nomad Ultra Rugged Cable 长度为 1.5 米,身材小巧轻便,是外出游玩时的好帮手。
这款数据线 + 充电宝二合一的产品原价为 298 元,少数派读者专享价为 268 元 点此购
Lightning、USB-C、Micro USB 三合一:Universal Cable

如果你同时拥有多种接口型号的设备,那么这款 Lightning、USB-C、Micro USB 三合一的数据线将为你提供最灵活的使用体验,轻松胜任不同的数据传输需求。
Universal Cable 长度同样为 1.5 米,原价 238 元,少数派读者专享价 208 元 点此购
能当钥匙扣的数据线:NomadKey

这款 Nomad 产品既能作为普通数据线使用,还能充当钥匙扣,可谓一举两得,让你不再有忘带数据线的烦恼。
NomadKey 一头为 Lightning 接口,另一头则为 USB-A 接口。这款产品原价 138 元,少数派读者专享价 108 元 点此购
如何以少数派读者专享价购买

你需要到「致汇生活」店铺选择想要的数据线产品,在提交订单时,留言备注「福利派」,然后提交订单,等待客服人员为你更改价格后,就能以特惠价格购买。

网友:
@Jesse Chan这位答主,你真的不是iwalk的托么。我看了你的回答,去买了iwalk,然后......呵呵
一开始,它接触就很不好,插上去之后,手机一直震,就是充不进电。要调整好几个姿势看运气充电...后来,用了一个周,有时候怎么都充不进,重启手机后充进去电,又出现这种跳电的情况,我真的.........科科(手动再见)
      售后也特别垃圾,态度爱理不理,骗到你钱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这是我买到过最烂的东西,没有之一。
iwalk一生黑,早日关门。

网友:
贝尔金是个不错的产品,咸菜质感十足。
充电没有障碍,升级升级OK。不能生这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