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80屏幕暗通病

楼主(2017-12-19):
DELL 5470 5480
笔记本
屏幕暗屏或者屏闪烁!都是屏幕转换芯片问题加焊后正常!!遇见很多台了!
笔记本

网友:
加焊就行?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一下。现在芯片虚焊的也不是很多了,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遇到试一下. 学习了

网友:
下次知道了,我每次都换屏,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学习了,正好手上有一会试试,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会不会 返修呢?是否稳定不,谢谢建议

网友:
是主板上的芯片 还是屏幕上的芯片,要说清楚的啊

网友:
不用换芯片吗?

网友:
直接换芯片不稳定些吗?学习下了

网友:
现在怕返修,一般都是换屏了,屏也不是很贵

网友:
照片 图片什么都没,好歹给人家说服力啊、

网友:
这种芯片建议换掉,不然容易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