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一台惠普笔记本

楼主(2017-12-19):
版号为DAY11AMB来的时候能显示就是电池跟电源不能同时用     用的话就不显示  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论坛上面的一个原厂的BIOS能同事用了      以为这样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来个断电就直接不触发
一查待机3V没了   只有1.94V    不知怎么回事了   我就刷BIOS也会导致待机不正常?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刷BIOS引起的后续故障,刷回去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是刷BIOS引起的后续故障,刷回去试一下。。

刷回去了    还是一样待机3V输出1.9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回去了    还是一样待机3V输出1.94v

把3v的滤波电容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