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aserjet M1005 MFP打印机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2-19):
同行发来HP打印机,测试不加电。 先报价修开机价,有其他故障需另加费用客户同意。开始拆机看电源板和主板各接口正常没有松动,没有烧件。
拔掉主板所有排线再次开机还是没反应,排除主板引起的故障。 重点修电源板,安照以前经验没有烧伤先换整流桥STR-Z2062。

换好后装回去开机正常工作了。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刚注册成功时间短,也是慢慢练习发帖,还没拍照技巧,有所不周请多包涵。谢谢

网友:
惠普m1005不通电通病,惠普m1005不通电通病,

网友:
还没有研究过打印机,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
修板子,这个是技术活啊。
楼主修办公设备的时候也不短了吧?
我修显示屏的电路板比较多,零件也有,打印机的零件没有。

网友:
正在学习修板子的,不过觉得还是很难路途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