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掉电是不开机掉电电流跑到2.0多就掉电可反复开

楼主(2017-12-19):
昨天在考一台惠普的笔记本今天一早一开机发现开机掉电,电流跑到2.0就掉电不知道查哪里请大神提议提议我是个徒弟希望能帮助我谢谢了

网友:
帮帮忙给点意见大神们。

网友:
AMD的就换个U或者加热一下桥或显卡试一下 你这个BIOS是刷过的吧

网友:
对,我家旱了北桥也会掉

网友:
还是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找到原因了是电源线有断裂痕迹,但是显卡被我旱坏掉了

网友:
这个 。。。楼主很勇敢啊哈哈  胆大还要心细 一起努力学习吧

网友:
那种带独显的拆掉独显可以显示吗

网友:
这个指定有供电没出来呀,我遇到过,等下我找块料板给你说哪换个芯片问题,51511换吧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再查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