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cc 无待机居然是因为这个--

楼主(2017-12-19):
    版号 x450cc
    故障 待机0.000

          同行拿来的机器 说是掉电  一通电  待机都没有  还 说是掉电  扯蛋  管他三七四十一

的  拆开再说    板子干干净净   没修过 没进水 就连灰尘都不多

        既然是无待机  先看看公共点   有电压  接着就是待机芯片了   查了各项条件     待机芯片是up1589q    供电 20 V正常   2,4脚 都是5v  起初还以为这样是正常的    就没管 继续看了其他的条件   发现都没什么问题

                      难道就只是待机芯片坏了?   正常这个待机芯片也爱坏  管他  换一个再说    换完以后 还是一样   又查了一遍条件    还是都正常啊  哎 没办法  想起上次TB芯片的遭遇   去料板上拆了一个确定好的芯片   换上去还是 一样   哎?   难道不是这里问题?  不可能啊  待机条件都正常 怎么会不是这一块的问题呢  于是  安静了一会 思考了一会  去查了下 论坛  发现有人说  2脚5V的开启 是不正常的  正常应该是2.X左右

咦  这是怎么回事     一看  他的开启受控于pq8108的

      看了看管子没什么问题     pq8108 又受控于 ec    哦?  受控于ec? 难道是ec?   没办法 亮了量ec     待机什么的都正常    发现这个acin# 为高!!!!

           看来跟这里脱不了干系      中间我用万用表吧ACIN#拉低了 可以开机了  所以锁定问题就是在acin这里

     acin 经过一个直连的电阻   受控pq8810   量了下pq8810的G级  只有0.6      通过测量发现

    分压电阻pr8812   一头有  6V 另外一头就是pq8810的G  只有0.6  测量了pr8813 竟然只有10K不到    原本是100k的     先换一个100k的在说     换好发现换上去的测量一下也只有10k左右了     看来是被拉低的  看了看旁边   连接了pq8810  充电芯片 还有一个psl8805  是一个直连的电阻

    首先我拆掉了pq8810  发现还是一样   后来割断了这个psl8805    阻值恢复了     看来是这个拉低了分压电阻    后面查了一下这个psl8805   发现他的后级去了三个地方   但是都没装  也不管他     装上pq8810   通电测试  此时待机已经又0.005了  按下开关  也触发了

   其实有的时候  修机器 一条路不通了   我们可以试着换一条路看看     我没测ec之前  一直围绕这待机芯片 使劲查使劲查     后来觉得不对了 又开始查了别的地方    这才发现了问题  前面也走了不少弯路    真是万万没想到啊   没待机的ASUS 原因居然是因为一个acin#  而解决的方法 就是把psl8805 割断
     另外快过年了  祝大家年前多赚点钱  过个好年哦

 会员6225622元2022-10-11 12:52

网友:
工作台很整洁啊  设备有序  貌似是处女座

网友(点评):
因为要上论坛发帖吗,不收一下工作台,拍出来怕说吗

网友:
管他三七四十一,加了分说。。。。。。

网友:
是不是这个机子待机时候,5V待机电压为低电平,触发才会有5V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贴,楼主技术不错哈哈,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个一般都查待机芯片,很少想到会跟ec有问题有关!

网友:
分析的不错,楼主肯定是老手了。本小白哦多来学习下

网友:
         PSL8805那头儿是什么情况  没装零件  难道是线路板漏电

网友A:
问一下,这个图纸是在哪弄的???????????

网友:
我想知道 asus x450cc 有图纸吗

网友B:
ACIN# ,是什么问题 ?????

网友:
观察法,首先仔细排查有没有面线异常。这属于弯路超车的问题,

网友:
居然是电阻变阻了,anyway,能把他拉低就是好事

网友C:
没装东西也会拉低,这什么原理,

网友:
楼主厉害 谢谢楼主的新年祝福,也祝楼主新年发大财

网友:
难道是板层问题?没装怎么会短?漏电?

网友D:
ac_in_oc#问题导致的不开是华硕机子的老毛病了

网友:
楼主有意不让知道图纸出处啊

网友:
没有图纸修起来是比较麻烦,看样子还是没有抓到最根源的问题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讲的很详细,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
你这个确实想不到,学习了 你这个华硕有图纸还好

网友:
好详细的维修经验啊  !谢谢楼主了

网友:
看见华硕的就头疼!不按常理出牌!什么问题都会出现!PCB板层短路的也会有!学习了

网友:
好的,谢谢分享,不错的经验 。。。。。。。。。。。

网友:
分析的丝丝入扣,严丝合缝,通俗易懂,楼主老司机!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贴,楼主技术不错哈哈,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AC_IN_OC#确实容易搞错,当初一期的时候老徐还重点讲了

网友:
如上一张割断线的位置图,就完美了

网友E:
楼主你的那焊锡架子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的那焊锡架子是自己做的吗?。。。。。

是的呀----哈哈
  用筷子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的呀----哈哈
  用筷子做的

哈哈,看了你的这个,我也准备做一个的,感觉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了你的这个,我也准备做一个的,感觉方便一点

哈哈   6666666666666             希望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看了你的这个,我也准备做一个的,感觉方便一点

做好记得分享一下啊

网友G:
不知道请个跟你差不多的师傅得多少钱

网友H:
看看不v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张国旗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请个跟你差不多的师傅得多少钱

三四千喽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看不v 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什么东西?

网友:
楼主有图纸                    厉害了!

网友:
楼主把图纸发上来啊

网友I:
加分了,不用说太多。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看完了!感觉很精彩,但是让我学都这样维修,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I:
加分了,不用说太多。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你这样的人活该长命百岁

网友:
这问题的确易让人走远路,先加分为快

网友J:
我有四点想说的   1.标题党 2 三七二十八 3加分再说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的en脚悬空不是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IN# ,是什么问题 ?????

低电平为插入  现在为高了

网友:
对于维修的一些信号测量值还是要比较清楚啊,那个35v开启电压都觉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四点想说的   1.标题党 2 三七二十八 3加分再说

这我就要批评你了    像你这样的人活该长命百岁

网友:
这个办法确实少见,一般电阻不会变小,(除了人为)修过的机器也是只有K42J那个内存供电芯片电阻5K换10K的。其它这样的故障还真没遇到过,长见识了!多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_in_oc#问题导致的不开是华硕机子的老毛病了

这个故障和解决办法我是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东西也会拉低,这什么原理,

估计是板层问题吧!估计是板层问题吧!估计是板层问题吧!估计是板层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这个图纸是在哪弄的???????????

都是点位吧,图纸好像没有。芯片的图纸可以在其它主板上找到,对着修就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啊,理论学的不错

网友:
进来学学SO说不一定哪天碰到..............................

网友:
acin哎华硕中是一个常识的问题
和别的不一样

网友:
没碰见浙情况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 经典及其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 经典及其 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 经典及其 多谢分享多谢分享 经典及其 多谢分

网友:
华硕的你有图纸吗?

网友:
华硕ac_in_oc#不正常导致没有3V5V吗,

网友(2018-01-18):
图纸分享一下吧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