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T430大短

楼主(2017-12-19):
刚拿到一台T430,接可调电源大短,一般大短很多都是电容,场管等问题导致的。果断拆机烧机大发,结果发现有几个地方温度都差不多,U7,Q135还有Q9附近的场都温度差不多。因之前有修到过U7坏换过之后好了,但在开机就出现大短情况了,这个是U7附近的电容坏导致。所以就先把U7附近的电容都拆了,结果悲剧的是还是大短,只能继续查,后来发现Q135场管外面板村明显是温度高有烤出来的痕迹,果断拆掉,用万用表测对去阻值发现正常了,换个新的场管通电开机。亮机

网友:
短路 烧机大法

网友:
大短好修  这个机子不容易拆吧。

网友:
大短很好烧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