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光1811L打印出来这个样!从来没遇到过1求助啊!

楼主(2017-12-19):
理光1811L,内容完全偏移,卡了一次纸后就是这样了!这个鼓都换过,我这里还有一部一样的!换了还是一样!纸盒也换了,不会是定影的问题吧!求助啊!

网友A:
重置一下试试吧,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置一下试试吧,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

请问重置代码是什么!谢谢你啦!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的,可以看后边的维护部分找一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的,可以看后边的维护部分找一下呀。

重置了  还是不行!而且还卡纸!高压板也换过了 还是不行!技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应该有的,可以看后边的维护部分找一下呀。

会不会和主控板有关啊!现在我理解就是激光器工作过早!

网友:
肯定是齿轮空转了吧,听到咔咔响着吗,如果有的话就得拆了重新对一下齿轮了。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里边没有卡着纸吧。一小块也不行,如果卡在正地方。

网友:
检 查 下  搓 纸 轮,搓 纸 离 合 器 看 看

网友:
对位离合清洁下 对位离合清洁下对位离合清洁下对位离合清洁下

网友:
三星有这种问题,是电动机模式错误导致转速不对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