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新通病

楼主(2017-12-19):
最近1个月左右修到这是第3台了,今天又遇到这台G470。问题是通电不显示,电流从0.6--0.9A就不动了,查各个电感都正常,刷BIOS也不行。风枪吹桥,换CPU也不行,故障一点不变,正在思索的时候看到一个管子很面熟,突然想起这个前段时间修过这个类似问题,直接测量U3这个管子,果然电压不对,果断短接,顺利点亮!

网友:
希望楼主能上图,谢谢。。。。。。。。。

网友:
有图纸吗?拍个照片看下吧,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有图就是好,熟手了(一月内遇到三台),真是手到擒来。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希望你多搞几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2018-03-15):
发个图片看一下 具体位置

网友:
有电路图或者发个图片看看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