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无法恢复iphone所请求的版本不适用于本设备

楼主(2017-12-19):
无法恢复iphone所请求的版本不适用于本设备,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固件选错了,或者固件版本太老不支持刷机。爱思里面有个固件下载,选好型号之后下方有对应的标注,哪个版本的固件可以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是不是固件选错了,或者固件版本太老不支持刷机。爱思里面有个固件下载,选好型号之后下方有对应的标注 ...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的固件是不是太低了,或者是固件下错了,用爱思助手看下你所下载的固件版本。

网友:
这个问题有意思,问题不就是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