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闪屏非通病

楼主(2017-12-19):
DELL N4110 闪屏,不是通病的维修

设备原因,很多的照片没拍,敬请原谅
在店里给客户装一个打印机色带,突然来了一位客户,说自己的戴尔电脑闪屏,问我能不能搞,我说可以,装完色带,就简单的拆机看了一下
……..有一个小蜘蛛把里面当做了自己的家,,,,,,

但是我的响应钱包的号召,只能违背自己的良心用镊子夹起这只蜘蛛,既然是闪屏,肯定与屏部分的相关电路有关,拿出自己的福禄克.果断量屏供电,3.3v,额???正常。好吧,不管什么维修,先上三板斧,打值,刷BIOS 量供电,三板斧砍完,无果…….
那就有点尴尬了,给客户说这电脑比较麻烦,得留机维修,送(骗)走客户后,先上论坛看看有没有这机子通病的,一搜,还TM真有,不过….得干显卡?

我没买BGA,这显卡是NVIDIA的,我突然看了一眼前天被我修的一台三星,我用快克990AD拆下来的CPU,掉了三个点,晶圆被吹炸了,突然放弃了想用快克990吹显卡的念头,我论坛上也有人说是屏线,屏幕本身,高压,LVDS信号等等,我瞬间感觉有点绝望了,这些玩意我都没有……0.0

看来,只能用师父传授的抓波大法了,打开示波器,抓一个屏接口上供电的波,非常的稳定,

LVDS,信号也没发现什么问题,额,冷静一下,分析闪屏的原因,看看控制灯管的PWM电路如何?又上示波器,戳在灯管供电的电感上抓了一个屏灯管高压供电的波,哈哈,找到了,电压一会35V,一会38V,一会又40V,跳得跟草泥马一样,
这种问题一般的话大家肯定去怼电容了,不过电容并没有什么问题,灯管坏的话不应该闪屏啊,懵逼了,难道换PWM芯片?PWM芯片测量了一下也没坏啊,打电话给客户换屏吧,客户在走之前对我说这屏是两年前在换过,换了以后就慢慢开始出现闪屏,既然是迅维出来的工程师,肯定不能丢了迅维的脸,我没在实地学液晶,自己干,小心翼翼的拆开屏,把灯管拆出来

,拆的时候太暴力,把灯管和排线都扯断了.

…..完了,我正在发愁时,突然发现被我扯断的灯管上有个小小的月牙型缺口,额这个缺口是……灯管供电的VCC断线,而BF1 BF2 BF3 BF4的链接却正常,导致芯片也有点懵逼,就闪屏了,把软排线刮开,一根一根的飞线上去,OK,屏幕不闪,成功亮机,不过…..居然成了阴阳屏,额….这样子客户肯定是不会买账的,我手上没有跟这根一样的灯管,我就在师兄那里拿了一张废屏,暴力的拆出灯管,额.....接口不一样....

上面这个图是原来的灯管,废屏的灯管接口不一样

看来只有硬接了,把排线剪断,刮开铜皮,一根一根的飞线

用热熔胶绝缘固定

接上后开机,却成了阴阳屏,一段暗一段亮,这样子客户是肯定不会买账的,BF1 BF2 BF3 BF4的连接不正常,灯管不会全亮,就会成为阴阳屏
懒得飞线,直接一坨锡,将BF1 BF2 BF3连接起来即可,

背光完美不闪,此机完美修复!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很好,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是背光闪,显示画面不闪。留多一两个破屏吧,能显示的,可以用来测试!这种问题第一就是代换屏试。

网友B:
楼主还修屏幕啊,我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修屏幕啊,我都是直接换的

一般都不修,这个比较有意思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问题是背光闪,显示画面不闪。留多一两个破屏吧,能显示的,可以用来测试!这种问题第一就是代换屏试 ...

我手头上没有可以跟这个代换的屏

网友:
q确实是三八付   最基础的BGA都没有   笔记本 显卡问题那么多

网友C:
托塔的技术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犹如可调电源当电焊机用。我们小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托塔的技术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犹如可调电源当电焊机用。我们小白学习了

哈哈 不仅如此,钽电容爆破,通电焊接MOS管,和风枪拆BGA芯片都是很拿手的

网友:
老司机,不简单啊。。。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谦虚,这么牛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修屏幕啊,我都是直接换的

这个比较有意思就修了,一般都不修屏幕,但也要显得我们是有技术的,不是换板师傅

网友:
楼主还修屏幕啊,这技术不错。。。加分支持了

网友:
直接换屏啊 换完了旧屏客户就不要了扔给你了 再修好还不是美滋滋

网友:
楼主厉害 技术太好了!!!!!!!!!!!!!

网友:
前两天有个Dell的刷了个码片,1分钟搞定,客户不愿意给钱!:fengnu:

网友:
值得折腾,是感兴趣。明知不可谓而为之,屏幕维修。
需要工艺,极速。技术

网友:
灯管排线有问题的,现在的屏啊。。。

网友:
楼主还修屏幕啊直接换屏啊换完了旧屏客户肯定不要 修好了不就可以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