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苹果笔记本暗屏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7-12-19):
A1278苹果笔记本暗屏是什么问题A1278苹果笔记本暗屏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过的大多都是主板升压电路的问题!看图纸测吧!

网友:
苹果暗屏算是苹果里面多见的一个故障了 具体你还需要查下背光的相关条件等

网友:
没有到过这种问题没有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主板  屏线  屏都是有可能的呀     你先差下主板的条件  都对就只有拆屏了 ···········

网友:
1主板点灯信号 2点灯板   3灯................................